关闭遥控器 或者失控 螺旋桨就转

楼主(2014-04-05):
you 有什么办法让它不转吗 ??

网友A:
接收机设置好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设置好失控保护

怎么设置  我是d7e控  ar6100e 杂牌接收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失控的话 飞机就飞走了
那电机死命的转呀
我的遥控器里只有一个“关闭 开启”失控保护的设置
我都弄了 不管用呀

网友B:
开了失控保护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了失控保护的吧

关闭了 也没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