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震动

楼主(2014-04-05):
450震动。装上尾浆就震动很大。尾轴换了2根,尾轴承换了,尾浆夹座换了,主轴和主轴承换了。都不行。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
尾桨做个静平衡看看。

楼主:
已经做了静平衡不行。

网友:
尾桨夹,尾中联

楼主:
尾桨夹,尾中联全是换新的。是尾桨夹总成

网友:
全拆了,重新上胶、上油,减少虚位传动轴或皮带之类也排查下

网友:
看尾管有没有弯了?

网友:
平衡没做

网友:
装上尾桨震动就大,其实可能并不是尾部的原因。建议全机从装

网友:
尾波箱轴承废了

网友:
重点检查桨夹,有条件换一下试试

网友:
换根管壁厚点的尾管试试

网友:
建议上图上视频分析

网友:
还没找到原因?

楼主:
没找到原因啊。只差尾波箱,尾波箱轴承新换上的,尾管新换上的炭杆。尾桨夹,尾中联全是换新的,是尾桨夹总成,已经做了静平衡,油门在30%时就震动。

网友:
尾中联,尾桨夹轴承换一下,不管原来是新还是旧都换换看,我以前也是遇到这问题

楼主:
飞越 Tarot 450止推轴承尾旋翼夹座组新的

网友:
检查尾波箱

网友:
轴传检查伞齿

网友A:
弄个淘汰电机,装上尾旋翼一样一样试试~

网友:
皮带是不是太松,或者太紧,上上尾浆有了阻力,皮带打滑,或者不对齿了。

网友:
看你的说法 基本上改作的都做了  给你说了立杆剪影的方法   1、不能用碳管 2、你的尾桨别夹得太紧
应该能解决  如果解决了 来个赞哟 呵呵

楼主:
现在怀疑是 旋翼头的问题,十字盘左右波动大,副翼虚位也很大。震动厉害。

网友:
全部拆了重装吧 我之前亚拓500排震未果 熬夜拆了一遍装了一遍第二天莫名其妙好了

网友:
楼主,我和你同样的问题折磨了我几个月了,楼主解决了 ,大家分享啊

网友:
尾巴震动太多太多因素造成了,最好个个的拆,

网友:
楼主 ,貌似是尾管引起的共振,试试 换结实点的尾撑杆 保证尾管与机身相对不易摆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找到原因啊。只差尾波箱,尾波箱轴承新换上的,尾管新换上的炭杆。尾桨夹,尾中联全是换新的,是尾桨夹总 ...

我是50以上开始震,50以下平稳。

网友:
尾中联螺丝拧太紧了~ 松一点试试~ 再松点~ 怎么样?安逸了吧~

网友(2014-08-26):
不知道楼主 排振了没有。。

网友:
尾浆夹带尾桨一块平衡

网友:
能在任何位置挺住 装上后 绝对没有震动

网友:
全面体检

网友:
我的也是 没上尾桨震动600 上尾桨震动1200了

网友B:
这个问题有时候不要刻意去纠结,只要飞上天不影响就飞吧,说不定下次炸后在修一下震动就解决了,我之前就是这种情况。

网友C:
我也很纠结震动 只要别震动到影响陀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