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解决》┣▇▇▇═─ D10想加装A7015无奈帖子写的看不懂~自己研究了

楼主(2014-04-05):
请改过的高手给个详细图就是把高频头标上数字。D10也标上数字这样更直观一点,论坛对照表看不懂呀
后来联系卖家又自己折腾今天算是焊接完毕了下面我分享下。之前论坛也有前辈发过帖,不过对于我这样的小白那个不太直观。这是论坛的接续表我没看懂~ 下面我说说我的吧先看高频头线序和颜色 我买的最新版本只有一根跳线,卖家说的然后让我们看看D10 接好了高频头可以放在原厂高频头的下面完美放入。 最后盖上盖子就OK了。

别沉了

网友:
帮顶!
我手头设备不如你多!

网友A:
LZ控制什么小鸡?
你试试是否能每次都能顺利对频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控制什么小鸡?
你试试是否能每次都能顺利对频成功!

D10飞  哈博森  对拼我发现和原厂控对拼方式一样不能固定ID吗     顺序必须是   飞机接电  头灯 交替闪烁》开控自动寻频自动对上了。如果对上频以后 你自己编辑一个ID码 然后确认退出来。关控再开控飞机无法起飞。不关控关飞机。一样无法起飞。飞机、控全部断电。再同时接上 不能像其他飞机一样跳过寻频阶段。也就是说目前我测试,必须是飞机先接电其次是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D10飞  哈博森  对拼我发现和原厂控对拼方式一样不能固定ID吗     顺序必须是   飞机接电  头灯 交替闪烁 ...

你改了高频头是用作控制哈博森啊?我没试过固定码,么次都是重新对码,跟原装一样。
我改高频头是为了控制6050的,发现哈博森也在控制列表,就又买的哈博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改了高频头是用作控制哈博森啊?我没试过固定码,么次都是重新对码,跟原装一样。
我改高频头是为了控 ...

不能固定。hp100   h377能飞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固定。hp100   h377能飞不?

没这两个机,据说HP100可以, H377不行,伟力一堆机都行。

要不你也买个澄星6050试试?超耐炸!

网友(2014-05-14):
简单直白,很适合我们这些伸手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