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单第一次拍 出现问题

楼主(2014-04-05):
这个载机以前是挂狗用的  现在没做任何调试 直接上微单云台 以前是3公斤  现在4.2公斤      4s5000电池 以前航线续航9分钟 现在6分半  感觉飞起来飞机不是稳定 感度需要怎么调整??还有左右摆头太厉害 我感觉是

网友:
建议 LZ 先用 1.2KG 的压载物 调好机 才上微單,, 比较安全一奌....

网友:
惯性质量太大 你得动力不足以克服吧?

网友A:
LZ没有交代飞控及N轴的配置,如何讨论?
看视频,觉得这6轴飞行时一定动静不小,路人纷纷躲避,唯恐砸到头上,总体感觉还行、就是动作略感生硬、欠柔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没有交代飞控及N轴的配置,如何讨论?
看视频,觉得这6轴飞行时一定动静不小,路人纷纷躲避,唯恐砸到头 ...

6轴 朗宇v3508 700kv 铂金30a  naza v2 osd  飞越1255浆 4s   还有一个载机 朗宇4108 600kv  铂金30a  naza v2 osd   1355浆   你感觉哪个合适挂微单呢  我不要求续航时间  6-8分钟足矣了  拍的都是短镜头

网友A:
轴距多少?
6X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距多少?
6X0?

飞越680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