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 遥控距离探讨

楼主(2014-04-05):
为什么我的福斯 GT3 控遥控距离那么近呀,感觉50米都不到,就开始时空保护,原来时空保护设置的是车的 没有信号后刹车,现在船好像不行,距离一远 没有信号就开始狂倒车,这不行呀,不知道是我控的问题,还是接受的问题,还是这破控只能玩车?还有就是船的失控保护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接收天线要拉出来尽量高。要设失控保护。GT3失控保护设置很简单。

网友:
我的GT3还没拉距测试过,改天试试。

网友:
我的250米左右玩船毫无鸭梨···········

网友A:
你的接收天线断了,自己拆开看看,焊上后用热熔胶点一下

网友:
我之前用的GT2,地图上测了下,开到近300米未见失控现象。

网友:
是的。。。我在家附近20米不到 很多WIFI 在玩船的地方也就100米,,,面向船尾50米不到

网友:
富斯GT2飘过
到目前为止玩船无压力
倒是我的视力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