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对塞斯纳的改造

楼主(2014-04-05):
     eps的塞斯纳这款飞机设计的确实很适合我们新手飞行,稳定,动作也不含糊,但是仍然一些设计的问题,比如飞机散热,电池安装等有些小的问题,就买了个白板机改造了一下,方便多啦。已经飞行了几十个起落,性能还是比较可靠的,由于是新手,所以改造的比较粗糙,分享一下。

楼主:
机翼用螺丝固定,因为电池装在机舱下部

楼主:
挖了窗户,机舱下挖了散热孔

楼主:
又做了个玻璃钢的,正在制作,还没完工

网友:
既然飞熟练了,楼主还可以把机翼后缘和安定面后缘都适当打磨/切薄一些,以提高舵面灵敏度,并降低后缘带来的压差阻力。很多EPO飞机都有舵面和翼面后缘偏厚的情况,我的傲翔EPO机翼做得比较好,2毫米左右,操作响应很灵敏。

网友:
还是不改的好,改了后强度大大降低。真要机机有更好的性能,不如换个好机机

网友A:
刚看了楼主a4的涂装又改塞斯纳,没见你评说关于a4的评论,好飞吗?用什么配置?我刚买了一个

网友:
散热的确是问题,不行就开个后窗

楼主:
所以后面这个做成了玻璃钢的,强度那是没得说啊,相当给力

网友B:
EPS本来就不耐炸!这样改了强度更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S本来就不耐炸!这样改了强度更低了!

现在飞这个不会炸了,所以主要是考虑方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楼主a4的涂装又改塞斯纳,没见你评说关于a4的评论,好飞吗?用什么配置?我刚买了一个

如果你以前也飞过涵道,那么只要调试好了,还是比较好飞的。配置我用的是黑旋风的,带导流桶那个。无论用什么涵道,我觉得在安装时候一定要保证涵道正好堵住飞机的出气口,不要有一点的空隙,这样的话,推力大增,基本不会有损失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你以前也飞过涵道,那么只要调试好了,还是比较好飞的。配置我用的是黑旋风的,带导流桶那个。无论用 ...

a4设置多大的舵量?机机头和主翼需要碳杆加强吗?黑旋风涵道桶壁上的加强筋用不用割掉?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飞这个不会炸了,所以主要是考虑方便问题

在强的高手也没有说肯定不会炸机的!我们改飞机一直是在重量和强度之间寻找平衡点!平衡点被破坏别说炸机!甚至空中解体都有可能!不能一直考虑减重!强度不能不考虑!最少也要保证大风天的暴力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强的高手也没有说肯定不会炸机的!我们改飞机一直是在重量和强度之间寻找平衡点!平衡点被破坏别说炸机 ...

    我是新手,一般飞的比较谨慎,别说大风天,我基本上都是无风天才飞,我们这里早上基本天天都没啥风。炸机是肯定会有的,但是我频率不是很高,上个塞斯纳是在飞了半年400多个起落后得瑟了一下,给炸了,在上一个飞了大约也是3,4百个起落吧,那是第一个塞斯纳。所以我基本上不太考虑炸机强度问题,空中解体倒是也还没遇到过,这飞机设计的挺强的,玩飞机的人总是爱瞎改改,嘿嘿,也不一定能改的更好。说到强度问题,我也注意到了,所以下一个做成玻璃钢的,强度会更好点
   关键是还要向高手们多学习一下,我现在完全就是没有理论指导的乱改,希望到明年能有所长进,“重量和强度的平衡点”咋找啊,还望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a4设置多大的舵量?机机头和主翼需要碳杆加强吗?黑旋风涵道桶壁上的加强筋用不 ...

舵量还是根据自己的习惯吧,我一般设置两套舵量,一套是起飞降落用的,一套是做动作用的,用一个开关健切换。起飞降落一般副翼设置到20,升降为40;做动作的话副翼设置为60以上,升降设置为60以上,我副翼用碳片加强了一下。机头加强是为了预防炸机么?我没加强。至于涵道如何安装这个根据自己的情况吧,肯定是要修修补补的,不是原涵道一般都不会太合适。

网友:
诶诶,实在不行的话,像楼主那样座舱风挡之类的挖空减重,然后在支柱等等的地方埋进碳杆或者贴碳片,这样就不会降低强度了~~不过原本塞斯纳的电调散热的确很成问题诶,电机也是,几乎都埋在机头机身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