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朗450Q问题,动力不足原来是电调油门行程重置了

楼主(2014-04-05):
450Q,上次试飞卷到一个塑料布,导致尾桨卡住。赶紧清理了塑料布之后,就出现了电机空转的问题

现象就是电机转的很快,但是桨转的很慢,几乎没有升力。

我觉得是电机齿(和别的飞机不一样,是个单向轴承)里面滑了,所以换了个电机齿,但是故障依旧。

——————————————————————————
头疼了半天,终于找到原因,电机卡住后重启电调,油门范围竟然需要重新设置,真没想到这一点,坑死我啦~~

网友:
换单向轴承和单向轴承内套

楼主:
换了,还是咬不紧

楼主:
找到原因了,不是电机齿问题,原来是电调油门记忆记忆不正确把我蒙蔽了

网友:
同样油门问题,油门上到百份50后,再上转速减慢,新人还不能发帖。

网友A:
新人借帖,油门问题,油门上到百份50后,再上转速减慢,新人还不能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人借帖,油门问题,油门上到百份50后,再上转速减慢,新人还不能发帖。

先只看遥控器,查看油门输出,是不是从0到100,曲线设置是否正常。

之后再连上直机,别装大桨,重新设定油门行程(100油门开机,然后等确认音后0油门,详见450Q说明书)

以上两条都要ok才行。之后再试试正常了没。

KDS的这个破电调容易丢失油门参数,不正常的时候一定要重新设定油门行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先只看遥控器,查看油门输出,是不是从0到100,曲线设置是否正常。

之后再连上直机,别装大桨,重新设 ...

我也碰到电调问题,想设缓起,结果电调哑巴了,现在别说50%连1都没有,不动也不吭声,唉   问一下你们谁能听明白设置里面的提示音?我怎么听着都差不多呢?不像ZTW和HY、YT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只看遥控器,查看油门输出,是不是从0到100,曲线设置是否正常。

之后再连上直机,别装大桨,重新设 ...

收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碰到电调问题,想设缓起,结果电调哑巴了,现在别说50%连1都没有,不动也不吭声,唉   问一 ...

昨天试验,又发现一个现象——插电后正常后,开油门,转速一直很低。

正想重新设置油门行程,突然转速又正常了。郁闷,差点拽地上。

正好你电调设错了,干脆换掉就行,弄个好盈或者ZTW的40A,不贵。

楼主:
重新试试,如果有时候转速很低是电调犯2,过一会又突然好了。

如果还是时好时坏,建议干脆换电调。

网友B:
这个是用来替换老HY40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用来替换老HY40A的

看样子还是搞一个铂金或者飞腾吧,这个RTR电调,真心小毛病多。你问问固朗客服能给退货么

网友B:
电调是好的,可能K8 当接收机给弄傻了,我准备换个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是好的,可能K8 当接收机给弄傻了,我准备换个接受。

额……加油
我遥控接收都是天地飞的,还是有点问题,问题只能是电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