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大疆IOSD MRAK II安装连接A2后无法辨识机头方向(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4-04-05):
刚入手的IOSD MRAK II,使用的是A2飞控,已升级至3.0(否则无法连接调参软件)。目前其他工作都正常,唯独机头指向压根不工作,飞行时屏幕中间的小菱形一动不动,飞机和飞控都正常,可以正常飞行,但无法辨识机头指向总让人担心。查维基百科所有说明中根本没提到机头指向,甚至示例图片上都没有这个小菱形,不会是固件升级后把这个功能取消了吧?

问题已解决,我用惯了哪吒,把记录向前的绿灯频闪当成定位了,要等很久紫灯频闪才是返航点记录,怪我自己没有仔细看说明文档。

网友:
好久没用过IOSD了,学习下,顶

网友:
最近更新的固件就是把机头指向这块加进去了,应该是可以的啊!

网友A:
楼主您好!需要大于6颗卫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需要大于6颗卫星。

你好,我试了好多次都是10-14颗卫星起飞的,我手里有两套naza v2和iosd mini,同样的地方都很正常。目前发现不只是机头方向没有,距离、方位角及云台姿态都不显示(云台是z15 5d),我把iosd mini接到A2上问题依旧,看来好像不是iosd的问题(最怕的就是飞控有问题)。我很希望是我接线有误,但反复检查似乎不是,很是着急,万望帮助解决,感激不尽。

网友:
您好!请加我QQ:2355602804,我需要了解更多的故障现象。

楼主:
怎么加了不理我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加了不理我呢?

您好 您的QQ多少我加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 您的QQ多少我加您..

你好。我的QQ74676 water

网友:
最近装了几套,不光是A2,NAZA接OSD也会有类似故障,有时是电压数值不动,有时是◇不动,有时是D的数值没有显示,有时飞着飞着又都好了。不知道是不是最近批次的iosd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A2有3.0了吗?

楼主:
IOSD MARK II升级后是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