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960配置

楼主(2014-04-05):
请教:今天购买了飞越960。配好盈30A白金,X4110S400KV电机。用APC1447桨。这个配置可以吗?

网友A:
我机架810 其它配置和你一样 装的H3 2D  有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机架810 其它配置和你一样 装的H3 2D  有果冻

是动力问题吗?谢谢

网友:
用1555桨,效率更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动力问题吗?谢谢

果冻问题我已经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问题我已经懵了

什么问题??。。。。。。

网友B:
960架子上1447桨会不会浪费啊。 我是4110 340 上15桨的,效率还不错。温度也基本没多少打算换16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960架子上1447桨会不会浪费啊。 我是4110 340 上15桨的,效率还不错。温度也基本没多少打算换16桨 ...

4110够啊?我觉得4225都不够,我用的5134带1655.不负载的情况下,格式10000悬停 25分钟下来3.6+  请问一下你的情况,做个比较好推算最佳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