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换稳压块 AMC1117-3.3

楼主(2014-04-05):
有人讲APM换 AMC1117-3.3上去,有1A电流(原来才100ma),随便怎么用都没事

稳压块是没事.但别的会不会有事?

会不会稳压块没事了    2560芯片   GPS 有事了.

网友A:
什么意思?LZ想把APM的电源稳压模块tps79133换成AMC1117-3.3来增强输出能力?

网友A:
这两虽电压输出可以一样,但使用环境不一样啊!tps79133一般用在对电源及干扰要求相对较高的电路中,而且这两个针脚定义也不一同呀。

网友A:
如果LZ硬要动手术,2560芯片、GPS也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意思?LZ想把APM的电源稳压模块tps79133换成AMC1117-3.3来增强输出能力?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10101&highlight=APM%2B%CE%CA%CC%E2

四楼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虽电压输出可以一样,但使用环境不一样啊!tps79133一般用在对电源及干扰要求相对较高的电路中,而且这 ...

还是tps79133  稳当  但有人说已挂了4-5个tps79133

难道APM真是想说爱你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LZ硬要动手术,2560芯片、GPS也能正常工作的。

换了AMC1117-3.3  2560芯片、GPS也能正常工作的?哪什么不能正常工作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tps79133  稳当  但有人说已挂了4-5个tps79133

相关链接仔细阅读了,损坏电源模块可能是使用上没有注意导致的,APM的WIKI说明了云台这类扩展设备的都要单独供电的。APM负担个接收、GPS绝对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链接仔细阅读了,损坏电源模块可能是使用上没有注意导致的,APM的WIKI说明了云台这类扩展设备的都要 ...

我是看了几天书才动几步  绝对没错

都基本调完到解锁之前  以为不上GPS解不了锁

刚上几分钟反应很慢接着就挂了  只上GPS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了AMC1117-3.3  2560芯片、GPS也能正常工作的?哪什么不能正常工作的?[/backco ...

我的担心是网上现成DC降压模块如AMC1117、2576等,电气参数包括纹波干扰方面可能差些。在天上飞的可靠性要尽可能的高,避免些不确定因素,万一空中重启那就惨了,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关链接仔细阅读了,损坏电源模块可能是使用上没有注意导致的,APM的WIKI说明了云台这类扩展设备的都要 ...

1、  在新发布的APM2.8的电路图中,3.3V的LDO降稳压模块标注使用了MIC5219-3.3(LG33,SOT23-5封装)这个IC,经最新测试发现,这个IC虽然有500mA的输出能力以及-20V至+20V超宽输入电压,但是它的输出电流噪声较大,以至输出纹波也较大,甚至对输入电源造成干扰,纹波频率会干扰数传通讯,所以请不要使用MIC5219-3.3这个型号的IC。当初3DR把2.5升级成2.52,最大的区别就是把3.3V模块MIC5219-3V3(封装不同,MLF6封装)换成了TPS79133,应该就是基于这方面的考量!
2、  提请使用APM2.52、2.6版的模友注意,请使用优质5V-UBEC电源进行供电,包括单独的UBEC模块、带UBEC的电调以及带UBEC输出的电流计。在APM2.52以及2.6中,3.3V模块使用的TPS79133,电流噪声超低,性能优异,但是输出能力只有100mA,这还不关键,关键是它的输入电压范围太窄,输入范围是-0.3V至6V,如果你的APM的UBEC电源上电或者断电瞬间存在较大的脉冲电压或者反锋电压,都有可能击穿损坏TPS79133,包括APM外接感性负载,例如舵机之类,断电的瞬间反锋都容易击穿79133。
近日免费帮修收到了多块APM2.52、2.6的维修请求,其中大部分都是3.3V电源问题,
       TPS79133损坏后的症状如下:
一、TPS79133自保护,当79133由于某些原因出现自保护时,陀螺仪失效,APM连接MP会提示Bad Gyro Health故障,由于自保护是暂时的,APM重新上电后,此故障可以消失,如果出现这种间歇性陀螺仪故障情况,就要非常注意你的UBEC电源了;
二、TPS79133击穿,直接5V输出。79133出现这种故障时,MP仍旧可以连接,但是MP屏幕上会始终提示Bad Gyro Health(陀螺仪故障),此故障只能更换79133;
三、TPS79133损坏无输出,出现此问题时,MP将不能连接,因为MP连接使用Mavlink协议需要读取陀螺仪等传感器数据包,收不到陀螺仪数据包会提示数据包接收错误,当出现数据包接收错误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的79133是否已经损坏了。
当前条件下,2.52及2.6的79133模块没有完美的原焊盘替代芯片可以直接替代,所以只能建议你对APM供电时:
一、使用优质的UBEC电源,特别是要注意一些开关型的UBEC电源,开关型电源是一种脉冲型输出电源,输出电压取决于脉宽,最终输出的稳定性取决于输出滤波电容,如果滤波电容性能不优,脉冲电压就有可以灌到APM上,特别是上电断电瞬间;
二、给APM电源输入端加一个100uF以上的电容和增加一个续流肖特基二极管,防止反锋电压对TPS79133的冲击;
三、有条件的话,对于3S以上电池供电的系统,使用二级稳压供电方案,第一级使用可调型DC-DC模块将电压调到9V以下,第二级使用7805进行二级稳压保护,有时候最简单的反而是最稳定的。
关于这个79133的问题,APM的官方论坛也给出过一些回应,也提供了一些参考办法,详情链接:http://diydrones.com/forum/topics/ac3-1-rc5-spi-speed-problem
其实根据TPS79133的官方手册,79133主要是针对手机、掌上电脑等移动终端的应用,那类设备一般都是3.7V或者7.4V的低电压,不怎么适合飞行器这动辄十几伏的应用环境,而且包含了很多感性负责,比如电机、舵机等,所以一定要做好周全的保护。

网友A:
LZ还是淘两片TPS79133,同型号更换 ,然后再入个UBEC。我的好盈的UBEC-3A用的挺安心。

网友B:
哈哈  又看到你的贴了,你说的那个AMC1117,我已经尝试过了  ,焊上去之后确实能用,而且屏幕也不报错,但是通了几次电之后,又刷程序,就发现板子上有个芯片发烫严重,立马断电,再上电,没有问题,但是不敢折腾了,就返厂了。现在我的板子返厂还没有回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1、  在新发布的APM2.8的电路图中,3.3V的LDO降稳压模块标注使用了MIC5219-3.3(LG33,SOT23-5封装)这个 ...

请教一下  为什么刷低版本的固件就没有这种情况,而刷3.1以上就会出现bad gryo healthy。是因为低版本的自检没有检查到?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还是淘两片TPS79133,同型号更换 ,然后再入个UBEC。我的好盈的UBEC-3A用的挺安心。

yes sir  买淘两片TPS79133  好盈的UBEC-3A用的挺安心

用电压:9V-35V(3-8SLIPO)
连续电流:5A
瞬间电流:6A 20秒
输出电压:5.25V +/-0.5V
外形尺寸: 43*21*1mm
产品净重: 18g

2  产品特点
2.1 采用开关电源结构设计,开关电源主控芯片频率为300KHz,同时具有过流及过温保护功能,芯片效率高达92% ;
2.2 体积极小、重量轻;
2.3 电子器件被屏蔽罩保护,输出线配备了磁环,极大地降低电磁干扰,保证接受机正常工作
2.4 具有防止电源极性接反的保护功能,如果意外接反电源,不会引起UBEC损坏
和传统 BEC 比较的优点:
    采用开关电源方式的BEC和采用线性稳压的BEC相比,优点主要体现在:当使用 3串(11.1V) 以上电池时,可以大大降低BEC发热,并提高整体效率。
    例如:当使用 4串锂电时,正常使用时电压约为14.8V 。
●采用传用线性稳压方式,要输出5V/1A的电流,电源端也必须输入 1A 的电流。因此会有14.8V×1A= 14.8W 的功率消耗在 BEC 上,然而BEC实际有用的输出只有5V×1A=5W,所以整体效率只有5/14.8= 33.8%,另外 9.8W 的功耗则转化为热量,所以会导致BEC过热,芯片进入保护状态而无法工作;
●使用开关电源方式,要输出 5V/1A 的电流,我们实际的测试表明,电源端只需输入 0.38A 的电流即可,即 14.8V×0.38A= 5.6W 的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  又看到你的贴了,你说的那个AMC1117,我已经尝试过了  ,焊上去之后确实能用,而且屏幕也不报错,但 ...

多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一下  为什么刷低版本的固件就没有这种情况,而刷3.1以上就会出现bad gryo healthy。是因为低版本的 ...

如果低版本不bad gryo healthy    又刷回去  看 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低版本不bad gryo healthy    又刷回去  看 看

刷回高版本就出现错误  我来回刷了好多遍,那个低版本可以正常飞  一旦刷了高版本,就无法解锁了,出错。

网友:
查了下资料,ASM1117-3.3 RMS 99uV,TPS79133 RMS 15uV 差距还是不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