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d7e控制伟力911的配置文件给我个

楼主(2014-04-05):
刷了给力固件,刚把d7e短接加装伟力模块,直接飞控制都是反的不会设置,求个能直接飞的配置文件

网友A:
楼主那个发射模块保护罩怎么拆的,我试过搞不定

楼主:
烙铁加吸锡器啊,把锡吸的差不多了,边加热边用细的的东西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那个发射模块保护罩怎么拆的,我试过搞不定

烙铁加吸锡器啊,把锡吸的差不多了,边加热边用细的针翘

网友A:
哎。不会弄,不过几百米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不会弄,不过几百米够用了

不短接不是说就只能几十米吗

网友:
不会,、
有2白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