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羽翔雄鹰眼 求助

楼主(2014-04-05):
收了个2手傲羽翔雄鹰眼云台  还算不错   就是 云台俯仰 角度问题  我想云台从水平 然后向下到垂直90度的行程就可以  用遥控器也调了最大躲量 ! 怎么调都不行云台都到不了垂直90度!
这云台说是 免调的 ! 不知道大侠们怎么弄!  需要调参软件来调吗   软件那里能下到中文的 谢谢

网友:
我目前也是这个问题,飞控调整最大只能90度,我估计要进调参软件进行修改。你可以向你买的那家索要调参软件。

楼主:
我直接动了下面的传感器

网友(2014-05-17):
用调参软件 可以调节任何角度  修正力度     修正延迟  速度等等所有

我也在用这个云台  可以调成9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