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蓝宇,乐迪控的问题

楼主(2014-04-05):
都说蓝宇,乐迪不好        我问问              到底好用不啊????

下面是我的控。觉得改。。。。。。。。。。。。。。。。。。

网友:
这是蓝宇的什么遥控器?

网友A:
买过蓝宇的飞机!但是都是买空机自己装配的!这个控只能说很难看 !

网友:
山寨产品,

网友:
乐迪的反正我用的挺好 把里面调节油门手感的压片拆了就好,也没失控过

楼主:
         那是我的   929的                                想买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过蓝宇的飞机!但是都是买空机自己装配的!这个控只能说很难看 !

那是929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