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改无副翼系统后出现严重问题!

楼主(2014-04-05):
亚拓600N改无副翼系统后出现严重问题,当
发动机
启动后,十字盘会自动倾斜一个很大的角度,当发动机熄火后,十字盘又恢复水平状态。请大家指教!

网友:
CDI干扰?还是震动太大三轴罢工?

网友A:
引擎震动过大,查下引擎的震动

网友B:
估计是震动太大了。

网友C:
油动的无平衡杆飞机都是这样的,油机震动太大,3轴陀螺很敏感,离地起飞时要注意观察十字盘是否平,只要是各项基础数据都调整好了就稍作水平调整的同时就要迅速飞起来。

网友D:
震动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