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111走下子就没有动力了,舵机和电调风扇都有用

楼主(2014-04-05):
94111走着走着油门没有了,有时一两分钟,有时十几秒,电调风扇在转,舵机也有用,就是油门没有,有时丢了油门还会有点动力,要重新开机才可以,走不了多久又这样,电池换了几块都这样。不知道什么问题,大哥们知道的说下呀!谢谢!94111

网友A:
可能低压保护,或者热保护。有刷无刷都没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低压保护,或者热保护。有刷无刷都没说清楚。

电子设备 电机TURBO极3650 3450KV 80A有感无刷电调 换了几块电池都这样 3S 2S 也会这样充满电的电池是一样出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似乎是电池引起。原配的镍氢电池更明显,全油门或反复前进后退切换,油门就没反应,电调红灯就闪烁,像是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子设备 电机TURBO极3650 3450KV 80A有感无刷电调 换了几块电池都这样 3S 2S 也会这样充满电的电池是一 ...

如果运行于有感模式,切换到无感试一下。最简单的。换个电调试一下。

网友(2014-07-15):
控的微调试一下。

网友:
没遇到过这情况 帮顶 电调会不会热保护

网友:
我的也是94111估计是电调坏了坏了把车子拿在手上能动,放在地上没动力。

网友:
检查一下发射机

网友:
我也有台94111,试过像决相一样,卡卡响,不前不后,后来动过下电调和电机连接的香蕉头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