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离奇炸鸡,请高手帮帮我,分析一下

楼主(2014-04-05):
这几天一直在折腾apm,昨天离奇失控炸鸡,我飞过了七架四轴了,第一次正真的炸鸡,辛亏是我用测试用的四轴,但很郁闷,不知道什么原因炸鸡的,

损失几架一副,5200电池一组,JR原装921接收一个,这个接收都陪伴我5 年了,,,,

分析'''当时定高定点模式飞行,最大舵量,机子动作也不是很大,倾斜角度很小,,,但失控时候,飞机大角度向左前方倾斜飞离,,赶紧的切换稳定模式,,,但还是稳定不住,乱抽筋,炸鸡,,分析,应该不是接收问题,这个接收还是很稳定的,之前一直在我一个好的配置飞机上翱翔四方,而且因为当时是定高定点模式,即使最大舵量,机子动作也不会很大,但当时,动作大的惊人,,

谁教教我怎么看日记,或者说怎么导出数据

网友:
这个飞机漂亮

网友:
APM飞控不是太好用呀。

网友:
这鸡帅啊 是不是价格也成正比呢

网友:
不懂只好帮顶,, 求LZ 图片机机出處.... 好玄的机架

网友A:
aerialtronics的整机,据说有50分钟的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aerialtronics的整机,据说有50分钟的飞行时间。。。

我的四轴也有一小时的极限时间,哈哈,,

网友B:
首先,参考APM的GPS悬停模式的特点;
其次,你开稳定模式完全是个错误,这种情况应该开定高模式,然后慢慢把飞行器拉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参考APM的GPS悬停模式的特点;
其次,你开稳定模式完全是个错误,这种情况应该开定高模式,然后 ...

我应该是失控后赶紧切换定高,控制不住,再切换稳定模式的,但还是控制不住,在失控前飞了三圈,后来突然大角度飞离,我还以为要飞跑了

网友:
黑匝子把

网友:
图不对文呀

楼主:
黑匣子数据不知道怎么弄,你能教我吗

楼主:
机子当时没拍照片,为了围观,就找了个亮照上去,,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子当时没拍照片,为了围观,就找了个亮照上去,,哈哈,,,

哈哈,理解理解

网友C:
我的APM最近也经常出现定点、定高模式下突然加速向左飞不受控制,必须马上切回自稳模式才行。

网友D:
原因有很多种,如果设置不对,不能直接断定APM有问题噢,问题状态可以告诉你问题出在哪,要看你懂不懂得读懂状态,如果读不懂,别怪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因有很多种,如果设置不对,不能直接断定APM有问题噢,问题状态可以告诉你问题出在哪,要看你懂不懂得读 ...

之前飞过8个起落这样,都好好的,但有过一次抽筋,各种模式都试过,都好好的,这次就失控了,,,apm官网好像说了,最新固件还在完善之中,估计是有点点问题,朋友们慎用最新固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APM最近也经常出现定点、定高模式下突然加速向左飞不受控制,必须马上切回自稳模式才行。

今天刚看到,,
,apm 官网好像说了,最新固件还在完善之 中,估计是有点点问题,最新固件还是等等用吧

网友:
我的是3.12版本的,没有用混合模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黑匣子数据不知道怎么弄,你能教我吗

其实我也不会 我只知道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也不会 我只知道有

数据已经导出,但不会分析,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据已经导出,但不会分析,哈哈

找高人

网友F:
这个好像可以解释了,3.12里有BUG 全油门加大舵可能导致失控,你检查一下吧,现在出来3.12的补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好像可以解释了,3.12里有BUG 全油门加大舵可能导致失控,你检查一下吧,现在出来3.12的补丁了

3.12是什么版本 是mp里面3.12还是从其他地方下的3.12

网友(2014-07-28):
楼主把回头把日志发给我,我瞅瞅。lucklanky@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