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连悬停都是问题。为什么我每炸一次我都会感觉到手 ...
我现在连悬停都是问题。为什么我每炸一次我都会感觉到手感有些不同?

楼主(2014-04-05):
我现在连悬停都是问题。为什么我每炸一次我都会感觉到手感有些不同?

网友A:
炸机之后,机械部位肯定会有一些影响。正常。除非大量的换件重新设定。

网友B:
炸不平衡了,换配件

网友C:
每炸一次,修复后的角度状态和炸机前不一样了。手感既然不一样

网友D:
炸炸就不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