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0米田径场能大神们飞多大的油机 学校飞电的腻了 怀念在家里飞油机锋

楼主(2014-04-05):
如题,电的麻烦 买电池开销也不小  一般不会手贱炸鸡 现在飞1.4米的电动,充电太慢,学习也挺忙的一般一个月飞两三次 每次都不太爽 ,飞不一会 操场就有人了,(我为了安全,一般都是早上早起飞) 所以想搞架40级油机 ,想着过瘾点,在家飞过汽油机,不过那个场地太开阔了,没法参考,所以发帖求助一下,望大神们不吝赐教,多谢了。
补充一下,飞机打算上康克40下单,发动机计划雷虎46。

网友:
52级以下一般没有问题,看机型,如果特技机,需要掌握好小半径转弯着陆,不然速度很难减下来。如果是偏教练机类的,一点问题没有。
其次看跑道四周的净空环境,如果是学校一般有树或者楼,进来的高度决定了你飞多大的飞机(其实是着陆的速度),如果飞3D,更是一点问题没有

网友A:
飞搬运工吧 好机子

网友:
建议不要在学校飞这么大的,如果失手很严重,我暑假试过,40级的练习机上单翼和下单翼下来都没问题,学长70级的油板和90级的3A也下来了,但是滑跑到了尽头,进场方向空旷,方向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搬运工吧 好机子

好机难求啊,不过我有迪卡斯龙和Fi 156   都是这种萌货

网友:
油机过隐

网友B:
40级油机没问题。不过发动机级别越大,越要小心发动机熄火问题,在操场意外熄火降落很头疼。尽量飞点,这样万一熄火有更多的余地进行下滑调整。

网友:
没人吗,安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40级油机没问题。不过发动机级别越大,越要小心发动机熄火问题,在操场意外熄火降落很头疼。尽量飞点,这样 ...

是的,今天早晨就遇到一次,在楼顶失去动力,硬是板着舵把飞机弄回来了,迫降时速,起落架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搬运工吧 好机子

搬运工确实不错,不过不好找呀!

网友:
J-3,120以下的都没问题。

网友C:
劝楼主不要在学校飞油机。太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劝楼主不要在学校飞油机。太不安全!

谢谢,一般不会有人,只是要小心别撞建筑物。 早上刚飞了回来,不爽 总是起降。

网友A:
显摆下自家的搬运工——见笑了 手工不好

翼展1.2m(翅膀短了20cm,画图的时候把翅膀的比例画错了)
尝试用透布油来蒙皮,蒙的不好

翼展1.4米,在上面的机子上优化了下

翅膀没锁紧,挂着不占地方

网友:
不知道阿波罗50级的能不能在操场飞,一层楼高的围墙,两头空域还行,面前操场外隔条路就是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摆下自家的搬运工——见笑了 手工不好

翼展1.2m(翅膀短了20cm,画图的时候把翅膀的比例画错了)

兄弟你搬运工套材哪里买的  给个链接

网友:
不是套材,是自家的图纸找TB切的

网友:
水平好100CC也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