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来一贴,1340飞翼,手接 悬停 螺旋 炸机

楼主(2014-04-05):
1340飞翼,还是很好飞的。就是有几次起飞时出现螺旋炸机。现在飞着觉得没意思了,还是飞像真机好玩。

现在手接妥妥的,风有点大,尝试逆风悬停,第一次螺旋成功改出,第二次炸机,无损失。

请教,飞翼螺旋后应该怎么改出?

3S2200电池,竟然要190多克。

网友:
固定翼悬停?吊机?以为是多旋翼那样悬停方便啊?

网友A:
低空失速,赶紧去捡。失速本来就是速度过低造成的所以一般不会有损失。高空失速,不管他,下落一段后突然推油推杆或者拉杆把飞机拉出螺旋然后副翼改平。就我的经验看来除非你在刚失速时立刻推油,不然改出的机会很少,我多半直接跑去捡,有一次改出我都放弃了准备走过去,结果离地1米他平稳了,我立刻推油走你,贴地掠过。。。。。。。

网友B:
2200电池190?你买什么牌子的,买好一点的,我的才169克

网友:
胶带机啊

网友C:
有高度,就双手脱控,飞翼自己螺旋一会看看能不能好转。
悬停估计是说顶住风以后在平飞状态大致不前进不后退不掉高度,貌似应该形容成固定翼空中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0电池190?你买什么牌子的,买好一点的,我的才169克

杂牌电,五六十块一电。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空失速,赶紧去捡。失速本来就是速度过低造成的所以一般不会有损失。高空失速,不管他,下落一段后突然推 ...

有次看到螺旋,推油+打舵,最后高速撞地,惨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高度,就双手脱控,飞翼自己螺旋一会看看能不能好转。
悬停估计是说顶住风以后在平飞状态大致不前进不 ...

就那意思,就不用那么计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次看到螺旋,推油+打舵,最后高速撞地,惨炸。

所以要让他下落一段,先稳住拉

网友D:
今天刚装的塞斯纳,新手第一次上天,风很大然后情况跟你差不多,4次回头都不行,最后螺旋炸鸡,还好找到了,损伤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今天刚装的塞斯纳,新手第一次上天,风很大然后情况跟你差不多,4次回头都不行,最后螺旋炸鸡,还好找到了 ...

塞斯纳,不太会螺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塞斯纳,不太会螺旋吧。

新手不太懂,飞机是转着圈往下载的,当时风很大,每次回头逆风飞时都失速

网友(2014-11-03):
重心在哪里啊

网友:
这飞机中心在哪里比较好飞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