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田宫“虎王”可以用HL的金属履带吗?

楼主(2014-04-05):
下面的涂装效果是我的追求。

楼主:
增补个瑞士翻修“虎王”http://tieba.baidu.com/p/2739854631?pn=1

网友:
lz也是榴友啊,1024

网友:
先买个塑料的试一试

网友:
缺制退器的那辆终于修了

网友:
这虎王真霸气

网友:
楼上的都跑题了。

网友:
同样的追求

网友A:
话说田宫虎王能不能用HL履带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很多人N遍了,再重复一次,本人经验是:
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田宫虎王能不能用HL履带的问题我已经回答过很多人N遍了,再重复一次,本人经验是:
能~~~

谢谢,话说您觉得这个坦克怎么样?线性和声音都好吗?

网友A:
声音不怎么样,细节不算多,基本上来说,除了题材很好很好以外,没什么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声音不怎么样,细节不算多,基本上来说,除了题材很好很好以外,没什么优点

田虎王应该和虎1是用同样的声组吧,照您这么说虎1的声效也不怎么样(我没听过虎1的声效)?

细节不多可以追加,只想知道低速时线性好不好呢?因为这个好像是无法该良的。

另请问虎王的电池是放哪里的,谢谢

网友:
1.虎王和虎1声组是一样的,属实.这两个用一样的声组是有道理的,两个家伙的发动机是一样的
2.细节我是追加了点儿的,加了两个夜视仪
3,至于低速线性,因为只有一个田宫,不好比.只能说,肯定比田宫豹2差(不过这是废话,呵呵,不可比)
4,电池在车身里面,虎王空间很大,不用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