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准备开工了,请大家拍砖指教

楼主(2014-04-05):
先上图

实验室一,小时候做电子方面的一个小屋,其实是个小仓库.在这小屋里学到的东西为我现在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迷上模型后明显感觉地方不够用,于是弄了第二个小屋.

老爸全力支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老爸是瓦匠),,

水泥台面

转入正题,,

看了坛子里的前辈们有用水泥的,所以,,打算弄一个固定龙门结构的数控铣,水泥框架的.
因为白天要上班,所以只能周6.7到小屋来做这些,进度慢了很多...............
我的想法是内部打上钢筋骨架,外边用铁板包裹起来,
然后配比出流动度好的混凝土,直接浇灌到铁皮模具里,一次成型.水泥定型后,拆除铁板外壳.
这个方案是否可行?请前辈们拍砖指教,行程方面这么设计是否合理?第一次DIY铣床,经验0,所以打算一步一步稳扎稳打.

这个是效果图

弄了点钢筋,开工了,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明天又要去上班了,再次更新就要下周了。进度缓慢,着急啊,,,,

周日,可用时间太少了,今天用角铁搭的架子,没完工,以后灌混凝土在里面。

网友A:
等看进度
不过我一直有疑惑:印象中水泥构件的东西热涨冷缩也很大,比如所有的钢筋混凝土桥梁每一节之间都会留几十毫米的伸缩缝,精密机床对床身材质的稳定性那么高,水泥能行吗?虽说可以低成本的增加床身的刚性和吸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看进度
不过我一直有疑惑:印象中水泥构件的东西热涨冷缩也很大,比如所有的钢筋混凝土桥梁每一节之间都 ...

钢筋和混凝土具有相近的温度线膨胀系数(钢筋的温度线膨胀系数为1.2×10^(-5)/℃,混凝土的温度线膨胀系数为1.0×10^(-5)~1.5×10^(-5)/℃)  混凝土配比合适的话,和金属是相同的。

网友B:
不如买大理石方块上磨床加工更好?混凝土不好调节,大理石才几百一立方,打洞用膨胀螺母装导轨,混凝土过干会开裂,潮湿又会软,做不出精度的平面。(没钱的话三更半夜到人行道撬几块石头),两根立柱,一条横梁,一个底座,用石头。台面就买个t板。这样省钱省力

网友C: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不过建议 底座用水泥 既然龙门  立柱就用方钢好了 容易调整...对于这个行程和你所玩的材料  龙门和立柱就用方钢吧...整体浇灌 后期调整很头痛的

网友D:
全力支持楼主!

水泥钢筋机架预制件,内埋装好固定螺杆的铁板(或角钢),待机架干透后,再把各模块固定在内埋的固定螺柱上,

可以通过调节模块在螺柱上的安装位来实现各轴的垂直度调整!待一切调好后,模块和机架之前的缝隙,可以用高强度水泥勾填!实现一体化。

真心羡慕你有这么好的爱好,有这么好的父亲!真心羡慕你父亲有一个有爱好的儿子!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 但现实估计难以完成 估计开不了几天水泥就开裂

网友E:
顶下楼主,请教楼主打算用什么导轨呢?1300*600的尺寸怎么也做不出600*600的行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不过建议 底座用水泥 既然龙门  立柱就用方钢好了 容易调整...对于这个行程和你所玩的材 ...

厚一点的工字钢可以么?我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呢,浇筑不好调整,铁的还害怕晃动,纠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力支持楼主!

水泥钢筋机架预制件,内埋装好固定螺杆的铁板(或角钢),待机架干透后,再把各模块固定 ...

多谢提醒,,就这么整了,,,,原先想一次浇筑成型呢,但精度不好弄。分批浇筑然后组装应该比较靠谱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顶下楼主,请教楼主打算用什么导轨呢?1300*600的尺寸怎么也做不出600*600的行程来吧?

打算用35mm的上银, 移动部分是600*600的方形平台。 我没说明白,内边框是1300*600,外边框打算1400*860,有效工作行程应该600多*600.
粗略画了一下效果图是这样的。。。

网友F:
要是用花纲岩会不会好一些。。。但是各种安装固定位不好搞啊。。有做过的朋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要是用花纲岩会不会好一些。。。但是各种安装固定位不好搞啊。。有做过的朋友吗

花纲岩效果肯定不错,,安装固定估计没办法,,如果可以市面上应该有这种床子。。

网友G:
楼主。你在设一台机器前要想好他的功能参数。业余条件铣就不能雕。雕就不能铣。如果楼主打算这个比较大行程的龙门结构的雕。如果是我做。依着楼主的思路。我会用花岗岩。不要担心它不平整。因为本身咱们的精度就达不到多高。导轨我会选带座光轴。至于花岗岩怎么螺丝固定。楼主自己考虑怎么办咯。原则是尽量少大孔代替多小孔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在设一台机器前要想好他的功能参数。业余条件铣就不能雕。雕就不能铣。如果楼主打算这个比较大行程 ...

1300mm的长度如果用带座光轴  能保证不晃动么?,,,,,

网友G:
引用 楼主:
1300mm的长度如果用带座光轴  能保证不晃动么?,,,,,

你用线轨也没精度啊,带座光轴做雕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用线轨也没精度啊,带座光轴做雕够了

主要目的是铣,,,顺便雕也不错。。为啥不能兼得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目的是铣,,,顺便雕也不错。。为啥不能兼得呢?

铣的话你还是用线轨吧。楼主。这么大行程的龙门铣你知道工业机床有多重吗??家庭diy劝你还是做雕不会失望。贪大求全到头来什么都没搞好

网友:
不看好混凝土做床身,你老豆真好,不知道你家里其他人什么看法呢?反正我走这条路是孤立无援的,即使我自己怎么解释证明都得不到一点的信任和认可。

网友H:
引用 网友B:
不如买大理石方块上磨床加工更好?混凝土不好调节,大理石才几百一立方,打洞用膨胀螺母装导轨,混凝土过干 ...

教唆犯罪,你罪不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教唆犯罪,你罪不轻啊

反正有些施工单位每年撬几遍…………我们帮个忙而已

网友:
砖混结构!?看你鸡鸡有多大了吧。。。

网友:
世上只有父亲好

网友:
哈哈,强大呀,有后台支持真是不错呀

网友:
开工厂的前奏啊

网友F:
我家这边有花岗岩的石头。就是硬度好像不够。哪天回去问一下价格。。要多大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家这边有花岗岩的石头。就是硬度好像不够。哪天回去问一下价格。。要多大的都有。

花岗岩不好找,,那么大块的马路牙子不够大,墓碑那么大的也不够啊,去哪找我要做的么大的啊,,,

网友:
严重中毒,中毒,中毒中。。。。。

楼主(2014-06-04):
工程继续,,证明没烂尾
因为小宝宝快要出生了,所以没有多少时间用在DIY上,,进度慢了许多。。
现在有个问题,没有这么长二手的导轨,所以买了两条68cm的,打算拼接起来。可是到手后郁闷了,两条导轨怎样完美无缝拼接??
导轨是二手上银35mm。

网友:
建议楼主先把要拼接的导轨两端弄平,在想办法在机架要装导轨的地方开个槽 控制好公差 紧固。

网友:
两根导轨拼接最好不要,滑块里面的珠子用不了几天就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