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L使用银燕ES09MD暴力飞没问题!

楼主(2014-04-06):
40元一个的舵机有如此的表现力,我已经很满意!另外这三个舵机我已经使用了50次以上起落,舵机炸过4次机,断了3个舵机臂,齿轮没扫过!精度依旧!下面录制视频时最后也炸了,去捡飞机的时候我在想这次舵机该挂掉了吧。。。拿起来一看,神一般的居然没事,太神了。。。

网友:
这个舵机顺滑度在提高点就更好了。

网友:
飞的很好,不过我提醒一下楼主,飞行最好远离高压线,高压线会干扰到所有电子设备,遥控器,电机,电调,舵机都会有影响,会造成飞机失控炸机

网友:
视频怎么看不到?

网友:
ES09MD与ES08MD有神马区别?

网友:
什么舵机臂?有易碎臂卖么

网友A(2014-05-25):
楼主,还在用es09md吗?

网友A:
我也买了09md,舵机还在路上,有人劝我不要买09md舵机,我就想问问你,值得入手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在用es09md吗?

飞了60多起落后换了别的舵机了,因为飞行得比较暴力,这个舵机满足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买了09md,舵机还在路上,有人劝我不要买09md舵机,我就想问问你,值得入手不?

性价比很高啊,值得入手,精度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