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分享分享排震的经验,一人一条让新人借鉴,让更多人不再为排震而迷茫和放弃航模

楼主(2014-04-06):
震动是很多因素都可以影响震动得,我分享下最近450级别,苦逼我很久的震源,我也是尾巴震动,不带尾桨夹震动级低,可以忽略,装尾桨夹就震动得吓死人,我一度换了尾桨夹,螃蟹爪,传动轴,震动依然,今天跟朋友玩的时候,朋友说传动轴再加一个传动固定轴承环,其实这个我以前也试过的,效果不明显,估计是位置没放对,结果今天灵感到了,第一个放在传动轴中间靠前一点儿,前是代表机身端,另外一个把轴承圈放在临近尾波箱的位置,因为副厂件传动轴很难做到完全直,所以在转动起来不同心,造成有负荷(尾桨夹总成)的时候造成震动放大,今天实践证明我的震动终于被我发现了,装在靠近尾波箱位置使得传动轴同心了就不会被承载负荷的时候震动严重的问题。希望每人能分享下你遇到百思不得其解的震动,后来找到震源的经验,让全国模友在排震的时候不在迷茫,三轴弯了造成的震动这个是基础知识。

网友A:
沙发.....
有时用原厂件很容易就解决震动问题

网友:
我一般都是放两个尾管轴承!
还有就是把手放到滑套上,***转大浆,如果尾轴不直立刻就会感觉到滑套摆,这个震动了不得,赶紧换掉尾轴,不管是新的旧的。新尾轴有的就弯!

网友:
上面说的都是轴传的,皮传的呢?

网友:
皮传尾巴震动好找啊

网友B:
话说我的450皮传70油门以上就出现了尾轴不同心的现象,,,尾桨配平做了,部件都换新了,问题依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的450皮传70油门以上就出现了尾轴不同心的现象,,,尾桨配平做了,部件都换新了,问题依旧

检查一下对转齿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对转齿组?

尾轴不同心应该不是对转齿问题吧...

网友:
反正排震是个相当蛋疼的问题!!!

网友D:
内容从来不做桨平衡的路过  皮传机就那么些震动  电机震动还重要 特别是在有负载 高速度时   调进脚貌似可以直接影响电机的震动  电机是高频震动  可能直接影响陀螺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容从来不做桨平衡的路过  皮传机就那么些震动  电机震动还重要 特别是在有负载 高速度时   调进脚貌似可 ...

调高震动大还是调低震动大?

网友:
尾波箱轴承也是震动源,有时候也会造成金鱼尾,一般情况下不容易发现的。

网友:
只要尾轴炸弯了,必须换尾波箱轴承

网友E:
我的是皮传 和你一样装上尾桨夹就震动极大 无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皮传 和你一样装上尾桨夹就震动极大 无解了

尾桨夹是否平衡,还有就是皮带和皮带轮咬合是否平顺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内容从来不做桨平衡的路过  皮传机就那么些震动  电机震动还重要 特别是在有负载 高速度时   调进脚貌似可 ...

有这方面的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我的450皮传70油门以上就出现了尾轴不同心的现象,,,尾桨配平做了,部件都换新了,问题依旧

换尾波箱试试,皮带其实强烈震动很小,高频震动很大,和轴传不一样,轴传尾管都麻手了一样的飞,皮带版就算尾管不麻手都会存在高频震动直接影响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有时用原厂件很容易就解决震动问题

正解

网友F:
当飞到一定程度不容易炸机的时候坚决用正厂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