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15电机换电调!!!是用ZTW spider 40A还是好盈铂金30A

楼主(2014-04-06):
如题
我的4215电机

重点是6S的话,拉力能达到2KG

开始选电调

蜘蛛电调59一个

好盈30A要100元左右,而且6S动力4215电机要39A的电流,所以用不了6S

现在纠结中,望模友支招

网友:
用低点kv的电机,再换大点的桨

网友:
蜘蛛吧,性价比高。反正都30a。因为你单个电机电流是不可能到30a的。你单个30a,总电流至少就120a,你觉得可能吗?我四轴总电流才21a。

网友:
800w?太狠了

网友:
2KG,你也该看看电流,超级耗能!
我六轴3000g,悬停也才17A

网友:
参数有点虚高

网友A:
蜘蛛电调堵转就惨了,买了四个,堵转趴窝了,电邮联系厂家,至今无回音,只能装固定翼上了,但可以试试看,比好盈有性价比。

网友:
铂金吧。  不缺钱。毕竟性能还是很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蜘蛛电调堵转就惨了,买了四个,堵转趴窝了,电邮联系厂家,至今无回音,只能装固定翼上了,但可以试试看, ...

你用蜘蛛和哪款电机一起堵转的?大多数人还是反应说正常啊

网友:
单个电流39a总电流就快160a了。。。要拉力2kg的话还是换电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蜘蛛和哪款电机一起堵转的?大多数人还是反应说正常啊

查看我以前的帖子吧,此外,650KV的电机,一般是4S,到5S甚至6S电流就太大了,6S一般是用400KV以下的电机,就是楼上的说法

网友:
这样的配置就算配了电调也配不上电池啊,这个KV值不适合上6S,参考楼上的意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看我以前的帖子吧,此外,650KV的电机,一般是4S,到5S甚至6S电流就太大了,6S一般是用400KV以下的电 ...

你帖子太多了,没找到。难道这款电机配蜘蛛电调会有堵转情况发生?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帖子太多了,没找到。难道这款电机配蜘蛛电调会有堵转情况发生?

蜘蛛电调与所谓的盘式电机都有机会堵转。我用过的电机银燕2216 ,dji2212配蜘蛛30A都没事。换朗宇4110***打油门到80%到90%左右会堵。缓慢加油门就没事。自己参考吧。

网友C:
蜘蛛算了吧,我买了没敢用,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蜘蛛算了吧,我买了没敢用,怕!

真有那么悬吗,你看我电机配置买铂金电调30A行吗,不加电池飞机重1.6KG

网友:
真不知道,我胆子小,炸不起,听大家都说赌。就没敢装。铂金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我买了。这个电机给我看还是买银燕3515吧,贵20-30块一个。毕竟银燕跟XXI有关系。

网友:
我的新版电调,apm自动调参,直接炸鸡了,然后又买了4个铂金电调,建议直接上铂金

网友:
我的蜘蛛全新的,6个都卖了,人品好,实话跟买家说可能会堵。大哥不在乎,说用四个,留两个备用。炸一个换一个。比我人品还好。。。

网友:
好盈铂金30A!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用蜘蛛和哪款电机一起堵转的?大多数人还是反应说正常啊

“大多数人还是反应说正常啊”,对这句话谈点看法。
看来作者还是认可有少数人反映产品有问题。
对于商家和厂家来讲,1%的故障率也许不算什么事儿,但对于玩家来说,遇到了这1%就是遇到了100%,炸机损失、劳神费力调试如果折成钱,都远远超过几个电调本身的价格。
做好产品质量才是根本,口碑源于产品质量。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多数人还是反应说正常啊”,对这句话谈点看法。
看来作者还是认可有少数人反映产品有问题。
对于商 ...

有人说有堵转那就是有。不过我自己试过自己的配置没堵转就可以了。
建议各位上一下自己的配置,有堵转的说出来,这样免得以后的人走弯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有堵转那就是有。不过我自己试过自己的配置没堵转就可以了。
建议各位上一下自己的配置,有堵转的 ...

这里又有一个蜘蛛堵转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3089&page=1#pid12443587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里又有一个蜘蛛堵转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3089&page=1#pid12 ...

悲剧啊。我是卸了桨之后***高频加油门。一秒反复几次那种。电机声音正常
不过话说即使堵转,不迅速加油门是没问题的

网友:
怎么配比电机和浆,我看参考大疆的不错,自己试验,那得用多少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