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传距离为何只有十多米?求救,求大神!!!

楼主(2014-04-06):
为什么我的
图传
传输距离只有十多米啊?有神马因素可以干扰到信号传输吗?我用的都是铝管,难道是铝管会干扰信号传输么?悲催当中啊........

网友A:
什么图传啊?

楼主:
5.8G图传

网友B:
多大功率的

网友C:
以前会这样吗?

网友D:
试试不同的频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多大功率的
功率多大也不会只有十多米。估计发射天线问题或天线信号因某种原因被吸收

网友F:
天线没焊好?

网友F:
有些玩具级的5.8g图传的距离是只有30米左右。

网友G:
我的5.8G 的2W 图传300米都不到 今天把他打包发回厂家让检测了

网友H:
请确认一下频道是否一致! 那个会严重影响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