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定高飞四轴问题

楼主(2014-04-06):
         今天天气不错,到广场飞APM四轴。稳飞一会(离地20米左右,油门在50%)切定高,JJ立刻加速高飞,大约有四、五十米然后又急速下降,眼看JJ要坠地,立刻切自稳,JJ又升到20米。从上升到下降期间油门未动。真有些吓人!这是怎么个情况,请教高手。电脑调试一切合乎标准。

网友:
是不是海棉没垫好吖

网友A:
气压计受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受干扰了?

飞控板有外壳的,基本没风。震动曲线也很好,即使有干扰也不应那么大。很是奇怪。

网友:
有阳光也不行的

楼主:
怎么会是这样,有阳光不行,有风不行,气压计是怕风的还会怕阳光吗?难道多轴必须在阴天、雨天、雪天才能玩吗?

网友:
我也遇到过,当时为了试试自动调参切到定高,结果四轴突然迅速上升,当时吓我一跳,赶紧切了增稳飞了回来,我气压计一直没加海面,正准备加上以后试试呢

网友B:
定高不光取决气压计信号,还需要加速度计数据参与,尤其是加速度Z轴数据很关键。气压计提供初始定高基准,之后APM会依据Z轴加速度变化结合气压变化均值来调整升降。
按照楼主的描述,感觉这么夸张,即便是APM定高算法差些,也不至于如此。建议楼主地面固定N轴,然后加电模拟定高,通过电脑观察气压及格传感器参数线变化,以确定原因,并适当调整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高不光取决气压计信号,还需要加速度计数据参与,尤其是加速度Z轴数据很关键。气压计提供初始定高基准, ...

谢谢回复。我是飞APM的新手(才个八月),刚刚能自稳飞。以前是飞MWC飞控的。把JJ固定在地面上(摘桨行不行),如何在MP里模拟?怎么在电脑观察气压及各传感器参数线变化,  请指教。

网友:
最好别摘桨,主要目的是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观察定高模式下飞控各项参数的实际情况,从而找出突然跃升的原因。现在没法确认你的飞行器是不是因为自身震动原因所导致的,所以不摘桨比较好。
我记得看过一个录像,是介绍在准固定状态下给飞行器调参的。用的是2张靠背椅,用绳子拴着飞行器。你找找去看,或许会对你有启发。

类似的录像,希望会有帮助和启发

网友:
再发一个

网友:
关于参数获取,参看这个录像的中后段。(比较喜欢泡泡的直白“这个我不知道”他的手也很有个性,劳动人民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