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回事啊,2000毫瓦的图传5.8G,传输100多米就没图像了。

楼主(2014-04-06):
怎么回事啊,2000毫瓦的图传5.8G,传输100多米就没图像了。还是垂直距离。有视频稍后发。
没图像了在这之下

借用新动力的图。

网友A:
尝试换频点,不同的频点效果差异很大,建议做衰减测试,就是在家里隔着房间测试,这样选择信号最强的频点就OK了,最后就可以外出测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尝试换频点,不同的频点效果差异很大,建议做衰减测试,就是在家里隔着房间测试,这样选择信号最强的频点就 ...

隔墙没问题。1和8最稳,今天都试过了,一样的。5也试过了。

网友B:
3楼正解  我以前1W的图传100多米就雪花。后来尝试各种频点 后来发射机4 接收机7 对上距离就正常了。 你看下拨码开关位置是不是和说明标注的不同。有相似的频点 近处信号清晰稍微拉开些距离信号就衰减的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3楼正解  我以前1W的图传100多米就雪花。后来尝试各种频点 后来发射机4 接收机7 对上距离就正常了。 你看下 ...

谢谢啊。我用发射机1和8,接收机试了两圈。都不管用。

网友:
我的是5.8G400毫瓦三四叶草 34米高度390米才稍有花屏
你的估计是天9干扰了图传 用三脚架就可以了
我原来装在天9支架上也是严重干扰5.8G图传 各个频点都干扰
现在用三脚架也要拿遥控距离一米开外才正常

网友:
显示器不装遥控器上面试试,还有检查一下天线

网友C:
不能做垂直测试,做远距离的吧,辐射方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啊。我用发射机1和8,接收机试了两圈。都不管用。

还有如果是原装天线的话需注意安装位置。不要被遮挡 最好天线朝向下方。

网友D:
目测说2000MW,楼主被骗了,200MW还差不多

网友:
我的400mw,400m花的不行

网友:
我的也是遥控器干扰 郁闷死了,只能买了三脚架解决

网友E:
这中发射最垃圾 我也买过 卖了

网友F:
5.8G,2W的图传我也在用,一个用在固定翼上,一个用在fy680上,用在固定翼上的能飞到3公里,680用的是天九的控,上的屏幕上有网纹且不到300就开始花了,后来放弃了安装在遥控中上的屏幕和接收机,把接收机和屏幕用三脚加与遥控器离开点距离后,改善了不少。我的固定翼用的是10C 72M的控,没有这个现象,应该是干扰。再一个:远飞天线垂直安装,高飞天线水平安装,效果会好一些。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找了个最强的信号档再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中发射最垃圾 我也买过 卖了

我也想卖,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F:
5.8G,2W的图传我也在用,一个用在固定翼上,一个用在fy680上,用在固定翼上的能飞到3公里,680用的是天九的 ...

收到,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目测说2000MW,楼主被骗了,200MW还差不多

不知道啊没法测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F:
5.8G,2W的图传我也在用,一个用在固定翼上,一个用在fy680上,用在固定翼上的能飞到3公里,680用的是天九的 ...

那说2W估计是骗人的,对了,你的5.8图传有没有偶尔图像黑一下的情况?

网友:
天线的搭配很重要

网友:
同有过这种问题,换频道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说2W估计是骗人的,对了,你的5.8图传有没有偶尔图像黑一下的情况?

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