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进来瞧瞧,690航拍测试,有点晃动问题,给点意见啊~~~~

楼主(2014-04-06):
配置:飞越690,4225kv390,铂金30a,apc1238,6s5200电池(放在飞机上方),两轴无刷狗(放在下方挂载杆),整机3100g,neza-v2,基本感度170 170,姿态感度170 170,
目视飞机挺飞行稳定的,拍出来没有水波纹,拉升和挺悬也还可以,就是前飞侧飞下降晃动严重,晕死了,大家帮忙看看是啥问题啊??

网友A:
我的680h也是  行进中会有波纹

网友:
比我的强多了  我的看着都晕  肯本没法看

网友B:
1、云台尽量挂接近中心板位置;
2、机架振动会发生这种效果;
3、风大会造成云台抖动;
4、桨气流造成云台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80h也是  行进中会有波纹

你拍的视频很稳啊,怎么调的啊?

网友C:
跟曾经的680声音一样难听,我的被我果断拆了装了个650,上了650才稳定了

网友D:
楼主,是你的云台没调好,你的960降落到地面静止不动时,你仔细看视频还在颤动,第二个办法,你把云台四个角减震球用尼龙扎带穿过减震球中心孔,把减震球少微压下一点锁死,然后在试试,前提首先把云台先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你的云台没调好,你的960降落到地面静止不动时,你仔细看视频还在颤动,第二个办法,你把云台四个 ...

谢谢,我去试试,一般多大的机身晃动是可以接受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曾经的680声音一样难听,我的被我果断拆了装了个650,上了650才稳定了

声音难听?

网友:
我在下降速度快的时候 电机会有种类似铃铃铃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云台尽量挂接近中心板位置;
2、机架振动会发生这种效果;
3、风大会造成云台抖动;

哎呀 这个难判断了

网友(2014-07-18):
不错,真心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