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飞控 GPS模式下突然无规律加速跑偏

楼主(2014-04-06):
WKm飞控  550动力  gps模式下突然朝一个方向加速  切姿态就没事了 同一场地飞了16个起降,出现该问题2次  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您好!请校准GPS试一试!是否有问题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您好!请校准GPS试一试!是否有问题数据?

已校准过gps   依然存在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osd数据上显示的卫星数量?我曾经遇到过,正飞着出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发现卫星数量为0,立马切姿态,过了大概半分钟,卫星数量恢复正常,切回去又对了,吓出一身冷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osd数据上显示的卫星数量?我曾经遇到过,正飞着出现了和你一样的情况,发 ...

换了个机架 做适应性飞行,就装飞控,gps未满;马上切姿态就没事了

网友:
我第一次飞差点飞丢就应该是这个问题,清明拍塔的时候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不过这次有经验了,也是切姿态以后拉回来了,卫星在那瞬间是0,十几秒以后恢复到9个,稳定下来了。冷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