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飞的一段视频。几个问题请前辈们指点

楼主(2014-04-06):
前几天机机炸了,换了中轴,尾管,尾传动轴,大桨,等等,还顺便换了个控,今天装好出去试了下,风稍微有点,但是不算大,不过情况有点怪啊,几个问题,一、机机右偏,视频上能看出来,整个机身向右倾斜。二、机机离地以后副翼只要打舵机机就往下掉,应该不是控制的问题,炸鸡以前没有这样的,就算掉也不会直接掉的这么厉害。麻烦各位前辈、高手们不吝赐教给说下什么问题啊,是机机的问题还是控设置的问题,从视频上还能看出有什么问题的地方大家一定要说啊。顺便发几个螺距和油门的曲线,看看合不合适,因为换了新控不是太适应(T14SG),最好哪位能分享下这个控450直机的设置最好了,螺距油门啥

网友:
油门:100 85 60 40 0
螺距:100 65 25 0 -2
楼主试试

网友A:
1.机身右倾是正常的,对尾时,只有右倾飞机才可以停稳,这个不用调整
2.油门曲线,普通模式时可以设置最低点0,从第二点时设置成一条直线,比如75------75,这样更有利于练习;特技模式直线就行。
3.螺距曲线,普通模式曲线最低点,调整在-2到+3度之间就可以,看个人习惯;还有就是悬停螺距要找准,特技模式用默认就可以。再就是油门和螺距的EXP都要开,曲线能中顺滑些
4.最后调整摇杆在中立点左右的灵敏度就可以,飞机就不会那么灵活了!
        以上纯属个人观点,对不对的分析点听,嘻嘻,欢迎拍砖!

网友:
2.油门曲线,普通模式时可以设置最低点0,从第二点时设置成一条直线,比如75------75,这样更有利于练习;
第二点75油门,没设缓启动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对新手就该飞有副翼的,有副翼才练手

网友B:
普通  100  75   50  25  0    螺距  -2---12度
3d     90    85    90            螺距   -12----12     我的是飞着还不错!个人感觉!!!

网友:
同感,有副翼练手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马上试试

楼主:
这个兄弟们说的和控上的不好对应啊,100,75,50,25,0没错,但是各自的值是什么啊?

网友:
旋翼头向右,机身向左,风右边来?还是重心靠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机身右倾是正常的,对尾时,只有右倾飞机才可以停稳,这个不用调整
2.油门曲线,普通模式时可以设置最低 ...

谢谢兄弟指点,前三个我看明白了,就是最后的油门和螺距的exp我没找到在控的哪里,兄弟能给说下嘛,还是futaba的控里叫法不一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普通  100  75   50  25  0    螺距  -2---12度
3d     90    85    90            螺距   -12----12 ...

前辈你好,我的固朗遥控器里有一项摇杆指数设置(设置"AIL"、"ELE" ,"RUD")请问摇杆指数(EXP)是什么意思,该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
我也是14sg,基本同意7楼数值。普通模式油门曲线不用改,螺距曲线最低点保持负2度,不要正数,这个是有道理的,在失控丢油通快速下地,不至于漂出去造成次生伤害。3D模式正负12度,油门曲线90/85/90,非常好飞。

网友D:
有需要给你发个曲线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辈你好,我的固朗遥控器里有一项摇杆指数设置(设置"AIL"、"ELE" ,"RUD")请问摇杆指数(EXP)是什么 ...

手感调节曲线,具体的正负值参照说明书,手感调节一般默认就行不用调!!!我是用的futaba具体也不太只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感调节曲线,具体的正负值参照说明书,手感调节一般默认就行不用调!!!我是用的futaba具体也不太只到 ...

好的,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需要给你发个曲线图

如果方便的话,麻烦兄弟给发个图吧,油门,螺距,还有exp什么的,我到现在也没找到EXP在哪调,还有摇杆中立点啊什么的,悬停螺距也不知道多少合适,麻烦兄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方便的话,麻烦兄弟给发个图吧,油门,螺距,还有exp什么的,我到现在也没找到EXP在哪调,还有摇杆中 ...

你加我Q,我发给你,论坛传图片麻烦。企鹅1350274,备注51MX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