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50改无刷的困惑(顺便附自己的一些改机图片)

楼主(2014-04-06):
自己的澄星6050飞了一个多月,曾经拆开主电机,调节了转子的平衡(拆下转子,根据重心偏移,罐AB胶的方式),也调松了碳刷的压力
但是还是觉得主电机发热大(飞2个电池就烫手不能摸超过5秒)。而且噪音还是没有降低。

于是订购了2个8520的空心杯(据说GENIUS CP也用这种空心杯)作为主马达,结果同样发热严重,虽然用易拉罐改了散热片粘上,效果稍好些,但
还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而且空心杯的动力比原配N30马达还是逊色多了。

于是就想改成无刷的。因为从来没有接触过无刷,所以有几个疑问:

1 无刷电调的信号输入方式是不是有3种:PWM方式、电压方式、直接有刷接口方式。
    PWM(脉宽调制)方式就是接收板根据遥控油门的大小,发出不同的PWM(占空比)的波形给电调,然后电调再根据这个来调节无刷电机的转速。
    电压方式呢,就是接收板输出给电调一个连续的变化的电压,然后电调根据这个电压来控制无刷电机转速。
    最后一种方式呢,就是接收板只有一个有刷电机的输出接口。这种情况下,如果有刷电机没有插入,用万用表测量这个接口的2个脚电压,几乎是固定的。不管遥控的油门是大是小,因为空载,接收板的有刷电调无法精确的输出变化的电压。

    而6050呢,正好是最后一种,接收板上只有一个有刷电机的接口,没有预留无刷接口。

2 有人说换了无刷后,对码时间边长,甚至要对频N次才能成功,我就觉得奇怪了。对码主要是收发机之间的锁频和对舵机进行复位,跟主电机的电调有什么关系?
    难道电调还有个反馈信号给接收板?必须等电调准备好了,反馈给l接收板一个OK信号,才能最后换成对码?

3 最后一个问题很简单,用过无刷的应该都知道。就是无刷的电机,在不通电情况下是否像N30强磁电机一样,磁阻力很大?

楼主:
暂时先改成空心杯,动力比原厂马达稍微逊色点,但悬停时间增加了2分钟左右,而且声音也小多了。
最关键的的是起飞和降落时,不再摆尾。
主桨的转动更加圆滑漂亮。
空心杯用两片塑料支架粘住,支架有螺丝孔,还是用原来的螺丝固定住。
为了加强散热,在空心杯表面用502胶粘了散热片,是从易拉罐剪下的。连续飞2-3个电没问题

拆下的原厂N30强磁电机,动力不错,就是阻尼太大,噪音也不小。
也被我粘上了散热片,呵呵

楼主:
为了让悬停时,减小侧偏,就将原来的尾电机拉高 . 直接将已经破裂的原厂的尾电机座,重新拼接,用AB胶粘接。
3根尼龙扎带,是为了防撞用的。

不过在摔了无数次后,AB胶终于败下阵来,中间出现了缝隙。看来还得找其他材料啊

网友A:
尾电机拉高不起作用,尾管插入机架的位置才是关键

网友:
其实,散热片的粘接需要用导热胶
导热性差的胶的效果就相当于
给电机罩上一层棉被在棉被外有散热片
只能是棉被凉了,电机还是热

网友:
楼主的空心杯马达什么尺寸,我的高温下电机老是退磁?

网友A:
有刷就这样,不能连续飞,其实空心杯优势也大,你发现没飞机控制起来轻盈了好多,我scp是这样,想来6050也差不多,机小就别改了,外面有现成的,改的问题较多啊

楼主:
是啊,昨晚我飞了刚买的V911,真的很轻盈,比起我之前的美嘉欣F47要灵活多了。唯独锁尾不行,估计是材料和配件的原因吧。

楼主:
据说还有一款更强劲的空心杯,尺寸是85*22mm,下次买一个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直接从主电机mos管信号处取信号,标准pwm好赢12a刷bh后可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电机拉高不起作用,尾管插入机架的位置才是关键

试想一下:如果尾旋翼轴中心的水平高度大于主旋翼平面,整机的倾斜角度是否跟原来是反的?

网友:
尾电机抬高确实有影响,但是这个高度带来的影响太微弱。
弊端就是不耐炸不美观,主电机转孔或者开槽比贴易拉罐实在的多,看我以前的帖子,开槽后阻尼减弱很多,转速也会高一些,而且最大推力也会有增加,看我以前的推力测试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