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雕刻法自制红外二通接收机 10F200 13楼增加试飞视频

楼主(2014-04-06):
一直想弄接收机,在基于a n dy的RXCODE.C的代码上,移植了很多个版本,二通的,三通的,扩流的,差速的。
不过都是用DIP封装的pic处理器,和洞洞板搭建的硬件上测试的。

最近在裁剪20cm翼展的小飞机,想到应该整一个比ADR还轻的接收机。
于是乎,找出田中的资料,找到了转印的图片,打印出来发现尺寸不对。。。

于是业余时间当老婆在家时,画PCB,以备以后热转印。
老婆不在家,折腾手工接收机

首先看一下,田中的电路和PCB板,做完自己的接收机后,越来越觉得人家的真漂亮。
昨晚开工
1.      0.4mm覆铜板上 摆放主CPU,和MOS管,并用铅笔划出需要切割的线(很早以前尝试过,如果没有画好线就雕刻的话,几乎不是人干的活、、、)
加粗

2.       雕刻,比较耗时间(可以一边雕刻,一边和老婆聊天 ^_^),昨晚手工如下图

3.       今早开工,将双面胶贴在覆铜板,并对准芯片引脚,将芯片贴上。

4.       焊接,由于没有阻焊层,导致焊锡到处流。(田中厉害的!!!)
焊完之后,检查是否短路

5.       焊接PICICSP编程口。每次焊接完,检查是否短路
首先用编程器读,如果读出来OSCCAL值不对,那么说明没有焊接好。
然后编程即可
6.       调试
首先焊接mos管和,电机的去干扰电容,和电机口。每次焊接检查是否短路
连上电机,将遥控器的输出(+ppm-) 信号(ppm信号与 处理器的MCLR引脚相连)与 遥控板上连接。
准确无误的话,应该电机随着油门变化而变换,证明程序烧写成功

拆掉ICSP引线
焊接电源口,和电源电容

焊接红外接收头(注意选型,能持续解码的),接收头的电源电容和100欧姆电阻

焊接电磁舵机

注意每次焊接,检查是否短路
最后 如图,已到中午了: 没减重的情况下,也不轻呀。0.70g

最后感谢x大等小飞机联盟的支持。

附上测试视频,看来不带扩流的还可以

13楼增加试飞视频

网友A:
喜哥威武

...板可以再裁小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喜哥威武

...板可以再裁小点

猫哥,果然眼尖。
第一版我主要是为了上手+调试的。
画完PCB后,热转印了。

网友B:
我一直在找 固件 也想自己做 接受机  和控   能加我QQ 951544617  交流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在找 固件 也想自己做 接受机  和控   能加我QQ 951544617  交流下吗

你好
可以访问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2475

包含了小日本的所有资料

网友:
楼主刀功了得

楼主:
MAGNUM试飞视频

网友:
视频的沙发。
先顶后看。

网友:
楼主露真容了哈。

楼主:
发福了,对不起观众

网友:
看到帅哥一名...

网友C:
技术活儿!佩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技术活儿!佩服!

风师兄,才是真正的高手!

网友:
不服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