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起飞乱抖

楼主(2014-04-06):
APM起飞后乱抖,然后倒地。以前在室内测试时候很平稳,这次是为什么?以前也是默认参数,在室内。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次,重新校准加速度计(水平校准)就好了

楼主:
校准了,没作用啊

网友A:
你选到十字模式,把他调成X模式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选到十字模式,把他调成X模式就好了

我在电脑端设置的就是x模式,你的意思是说在户外,用手机调参再设置,先改成+模式再该回x模式嘛?

网友B:
我的也试过好两三次,之前的好好的,起飞后摇摇晃晃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又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试过好两三次,之前的好好的,起飞后摇摇晃晃的,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现在又正常了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这个状况,之前也出现过,后来刷了新固件,校完各种后好了,最近又改装了一下,再装上又不行了,郁闷中…………

楼主:
奇怪了就

网友C:
重新校准水平吧,我刚校好了,刚试飞回来,很稳了!

网友:
震动和稳压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新校准水平吧,我刚校好了,刚试飞回来,很稳了!

我明天再试试

网友:
板子不稳定

网友:
先刷一遍固定翼固件,再刷一次4轴固件,把参数恢复默认后就好了。

网友:
我的也是呀,刷了心固件,逢飞必炸。拔了摄像头 图传 OSD无果。等上电脑看看是不是十字模式

网友D:
如何看十字模式还是X模式?如何更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何看十字模式还是X模式?如何更改

MP设置里面可以改飞行模式,具体可以看泡泡的视频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