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vision蛋蛋的电源是多小电压输出的?

楼主(2014-04-06):
我量过1个正极3个负极。电压分别有3.7 9 11 v ,究竟蛋蛋电压用多小,想外接灯

楼主:
想搞个1分2头输出蛋蛋的电源线电源

网友:
首先找到地,然后量几个线的电压,同时量电池的电压,使用和电池最接近的电压就对了

网友:
电池是3.7左右吧,直接供电最高12v;如果你接错线的话就会把中心板和你的蛋蛋短路烧坏哦!谨慎

网友A(2014-12-25):
蛋蛋是11.2V 直接供电的,从电池经过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供电。插头最外端两个CAN 总线数据口 跟着是低,最里头靠近线的就是11.2V 。详细可以联系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蛋蛋是11.2V 直接供电的,从电池经过一个自恢复保险丝供电。插头最外端两个CAN 总线数据口 跟着是低,最里 ...

我的蛋蛋摄像机最近时好时坏,就是又是能启动有时蛋蛋指示灯不亮,我第一怀疑是蛋蛋连接主板的四芯线不行,但万用表量了是好的,第二怀疑是四芯插座接触不良,但不知如何判断,您说的插头最外两个是总线,第三是接地,最靠线的是正12v。请问插头插在插座上,从线尾量这四根线电阻能判断吗?譬如说黑红两端电阻是多少?总线与接地线之间电阻是多少?多大的值是正常?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蛋蛋摄像机最近时好时坏,就是又是能启动有时蛋蛋指示灯不亮,我第一怀疑是蛋蛋连接主板的四芯线不行 ...

这个判断恐怕不太有用。总线跟地的电阻,黑笔红笔反接也不样。而且我手上有两个蛋蛋,他们的值也不一样,差别在10几K 上,里面有电解电容原因,影响因素太多。我不知道你的四芯线是不是原厂,看你的这种情况,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有虚焊的情况。这种有万用表是测不到的。建议小心的补一下焊。另外就是如果你不是原厂线,你的线不够过。蛋蛋的功率也不少。大概电流有500mA 左右。如果使用耳机线改装。太细的耳机线过不了这么大的电流会有要阿压力。另外就是12V 主板上的上面是一个自恢复的保险丝,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烧过更换。我有一个烧过后,换了一个 12V 600ma 1208 的自恢复。结果因为经常电流在保护临界值。所以经常保护开不了蛋蛋。但断电后又正常。所以你检查一下。这几个方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判断恐怕不太有用。总线跟地的电阻,黑笔红笔反接也不样。而且我手上有两个蛋蛋,他们的值也不一样, ...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的是原厂线,一直用的好好的,那个保险丝可能有关。另外我问一下如果我直接给红黑线加12v电压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您的回复!我用的是原厂线,一直用的好好的,那个保险丝可能有关。另外我问一下如果我直接给红黑线加 ...

可以的,不过有隐患,万一你的蛋蛋短路。或者带电拔插头,或者不小心炸机,导致通电插头拔出来了。电池可直接是短路放烟花的。那个保险丝作用就是防止这个外接电源短路造成电池直接短路。精灵的电池都是高容量,短路可不是闹着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