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题,什么是自旋?

楼主(2014-04-06):
大家说的自旋,是不是就是按住遥控的方向杆,往一个方向打死,让机机水平旋转?
如果是这样,自旋的难度在哪里?
跟自旋同时配合的动作有哪些?

网友:
楼主,问那么多干嘛,自己试试就全明白了嘛,3D动作的自旋的意思是可控的自旋,在自旋状态下还在按自己的想法做着预定的动作,一切皆在掌控之下。一般没练过的人自旋之后多半都是不在控制能力内了。姿态变化太快然后就控制不住乱跑了。
至于难度,这个是直鸡练习的基本功之一,四面悬停四边航线练完了之后就是要练习自旋悬停了,难度嘛,对于新手来说还是相当大的,不过当条件反射建立完了之后就很容易了。

楼主:
谢谢,再次请教一下,哪里有相关的训练视频,是视频+讲解的那种。

楼主:
对了,本人正在联系模拟器,凤凰的。在模拟器里,4面悬停没有问题。可是一旦用自己的6050练习就不行了,动作稍微大点,就容易撞墙。
可能是房间空间太小的缘故吧。

网友:
模拟器里飞机是完美得,跟实际总有出入。模拟器练习完新动作要用真机完成同样动作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本人正在联系模拟器,凤凰的。在模拟器里,4面悬停没有问题。可是一旦用自己的6050练习就不行了,动 ...

模拟器内的四面悬停练好了,只能保证你在看到真飞机各个不同面的时候不会打错舵,至于能不能悬停,还得看你如何适应真机。不是房间太小了,而是你确实没能适应真机的操作手感,所以出现无法稳定操作它的现象,操作好了,就算是450级别的电直,也能在一个小房间里随意自旋。
另外小鸡的手感普遍和模拟器里面的飞机手感差异比较大,这很正常,花点时间适应两者的区别就好了

至于这种练习的视频,因为实在太简单了所以没有什么讲解视频,就只有一点要求。练习自旋悬停动作的时候,先用比较缓慢的自转速度,打一个小小的方向舵量,让飞机绕轴缓慢自转,然后配合各个舵,把飞机稳定在原来的位置和高度上不移动。练习熟练了,再逐步加快旋转速度。

网友:
自己转呗,难度在于自旋飞机还在原地

网友:
楼主试试一秒钟一圈的自旋,如果一分钟后飞机还在原地,恭喜你自旋出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