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鹰眼的问题

楼主(2014-04-06):
我像这样插线以后鹰眼还是没显示   请问是不是不是AV输出坏了?
鹰眼直接插显示器

网友A:
如果你的线是用自带的那种去测,那要么显示器,要么就是没信号输出了。但显示器一般没问题。跟我的情况一样,我的是AV输出坏了,不知道你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线是用自带的那种去测,那要么显示器,要么就是没信号输出了。但显示器一般没问题。跟我的情况一样 ...

我也怀疑是AV输出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麻烦加q群:51095704;与客服联系。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线是用自带的那种去测,那要么显示器,要么就是没信号输出了。但显示器一般没问题。跟我的情况一样 ...

可以帮您返修吗?

楼主:
可以   地址  感谢

网友:
不用了,谢谢,我前几天发现问题的,开始也不太相信,现在寄回卖家检测,他说已经发回你们维修了。我还在等。放了一个月左右,本想这几天休息拿出来玩玩,哎,估计修好又要封存了。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问题,将鹰眼的AV白线与图传电源负极接在一起,黄线就对图传黄线,接电就OK,如果接头不能插,直接割了,焊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