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疆5.8图传怎么那么不绘力。

楼主(2014-04-06):
     我的S1000上使用的是DJI5.8图传,可是飞机还没有飞到100米,图传就飘满雪花,几乎看不见图像。请教各位老师这是个案还是普遍现象?同时也咨询一下大疆技术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谢谢!!!

网友:
空旷地方吗?

网友A:
用5.8g 迷你14dbi平板完美解决

楼主:
是非常空旷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8g 迷你14dbi平板完美解决

请问怎么使用呢?

网友:
这个很难说清呢,我有两个5.8的图传,每次都都两个带上,要是有短距离雪花就换一个结果飞老远都没问题。但我两个每次不同地方都有不同表现,我自己总结的跟它们身体状况和心情有关(纯属自我安慰)。

网友:
普遍现象,尤其在市内最严重。我也想知道怎么连平板!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不是雪花就是蓝屏,说不上怎么回事,有哪位大师指导下平板天线怎么换?

网友:
平板天线是接收端的,买个跟地面蘑菇天线一样接口的换上就行。
反厂检测下吧。

网友:
我的图传各种闪,完全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换平板也不起太大作用,我的也是这样的情况。不知道咋回事,返厂检测结果正常,反正就是不好用。有时候几米就闪,唉。 没招

网友:
这闪的太历害了吧

网友:
一样都这样,没图像了我通常不建议操作遥控器,可以把蘑菇头得方向换一下有时候就好了,这个图传我曾经跟朋友测试过。可以达到2公里但是图像是时有时无了,我们俩一个站面房顶一个开车到了跟房顶没有阻隔得空地进行测试,1.5公里图像没问题,他转动飞机我显示器会在飞机对头得时候图像消失,再转半圈就好了。两公里只有对尾得时候偶尔有图像,因为我得图传通常安装在尾部,但是最牛得是T8FG两公里可以毫无问题得操控飞机。测试云台控制会有很短很短得延时,基本是感觉不到。如果蘑菇头得角度不好可能在很近得距离如果头顶都会没图像。

网友:
确保发射机和接收机要完全对的上,灯都闪的一致,我的几百米没什么问题

网友:
看来是没办法,都这个样子

网友:
到底什么情况,我的也是··100间接地闪··300米,厉害点···400米,持续2秒···········500米,没办法飞了··········而且是垂直拉高的,跑远的话,距离更近··········

网友B:
很有可能是DJI的图传发射机天线头内部断掉了,建议自己拆开发射机看看;当年这个问题也曾困扰了我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是DJI的图传发射机天线头内部断掉了,建议自己拆开发射机看看;当年这个问题也曾困扰了我很久

断掉了????我买那天飞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难道出场的时候就是断掉的?

网友C:
楼主您好!根据您反馈的信息是不正常的。

导致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模块本身有问题,建议您把东西发回来检测。

网友(2014-05-07):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根据您反馈的信息是不正常的。

导致这样的问题可能是因为模块本身有问题,建议您把东西发回来 ...

发回去给你也是没法修的,DJI的售后都一堆LS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