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过Su35的大神,飞翼原装电调可靠吗?需要换掉不。

楼主(2014-04-06):
和朋友一起买了俩架Su35  PNP版,朋友的35准备飞第5个起落时,插电,原装电调一声响声后挂掉,无奈只好另外再配电调。

请教飞过Su35的大神,飞翼原装电调可靠吗?需不需要换掉,如果正在飞行中,电调出现故障,就杯具了............................
朋友这个35多灾多难,新机装好,收放起落架就坏了,然后是电调,我的35目前没有发现问题,飞了10个起落了,担心啊......

楼主:
如果在特定时间内,正常使用过程中,电调烧掉,厂家是否应该给免费更新,我想航模飞机如果不是人为炸机的话,是否也应该像其他商品一样享受质保售后服务。

网友:
飞翼的设备还算靠谱

网友:
一插电,扑的一声电调青烟冒出,就只能看别人飞了,无奈换了两个好盈80A,我估计之前收放坏掉也和这个电调有关。

网友:
去年夏天我SU35飞的时候刚起飞,电调就冒烟了。

网友:
本人飞过三架这个JJ,讲实在的有些东西真的不好说,同样的东西、同样的厂家赶上好的了,运气好,赶上差的了也只能认倒霉。我只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前几天为了休闲,和一大帮朋友一起玩J10板机,同样的JJ、同样的电机、别人都用3S   2200电池飞,唯我用4S 2200电池,飞的那个爽哟,朋友都担心我电机会烧掉,结果玩了很久一点事情没有,反而他们的小心用3S的飞还有烧电机的。

网友A:
如果想心里踏实,直接换好盈飞腾系列60或80的。本人一直用双60至今没出现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心里踏实,直接换好盈飞腾系列60或80的。本人一直用双60至今没出现过问题。

谢谢指点,厂家是卖出去后不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