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浆保护器的问题!!

楼主(2014-04-06):
我的飞机是2217 KV950的电机,安装完浆保护器试机时,每次在突然加油的时候就会射浆,橡胶圈没断。请前辈赐教。

网友A:
配的多大的桨,负载过大,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的多大的桨,负载过大,也会这样。

浆是1060的浆。

网友:
什么机型,3D机?

楼主:
HUMMER悍马 EPP 翼展1米 3d机。

网友A:
两办法,一是加长桨保两端的螺丝。二是不用一般的桨保胶圈,改用质地比较好的橡筋。我们现在都几乎不用桨保了,3D扳机也直接上zi dan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办法,一是加长桨保两端的螺丝。二是不用一般的桨保胶圈,改用质地比较好的橡筋。我们现在都几乎不用桨 ...

在这先感谢您耐心的回答。保护器两端的螺丝我已经加成了还是一样,没换过胶圈。我是新手,技术不好,用浆保护器是想少炸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这先感谢您耐心的回答。保护器两端的螺丝我已经加成了还是一样,没换过胶圈。我是新手,技术不好,用浆 ...

桨保也不要装得太高(电机轴的顶端),离顶端太近,也容易脱桨。

网友:
2217你要用桨保护器的话,你要上2个胶圈

网友:
把轴磨短一点
让桨着地的那一下,能让桨从轴上脱开,而不是套在上面憋断桨。

网友:
好大的桨…话说也有可能是一般的胶圈比较小,硬套上去对桨的负荷很大,类似从根部硬往下掰一样…那真的一上油门,根部本来就已经被掰脆了,加上巨大的离心力,当然要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