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练好模拟器,新手也能做试飞员

楼主(2014-04-06):
模拟器练得妥妥的,信心满满去实飞,却总是炸得惨不忍睹.一直抱怨模拟器和实飞差距太大.
这两天突然想起把几个通道中点都调偏,再飞模拟器,这熟悉的实飞感觉又来了,这东倒西歪的飞行姿态才像我的飞机嘛.
练了几下后,实飞的时候发现对飞机的控制能力强了很多,至少炸得没这么惨了.
如有更好的办法请高手们指正

网友A:
要想不炸,必须练习好着陆动作,飞机下滑到离地0.5-1米左右时开始拉杆,动作要先慢后快

网友B:
模拟器是什么啊?

网友C:
LZ对模拟器的功课还没做到家,尝试修改模拟器里面的模型参数和气象条件;再就是模拟器里的初始模型是完美调整好的,而你现实飞的模型未必调整的理想,两者必然会有差异。尝试修改模拟器里的各项参数,使之接近现实环境很重要

网友D:
模拟器中加个几级风就行了。
模拟器中练好定点着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不炸,必须练习好着陆动作,飞机下滑到离地0.5-1米左右时开始拉杆,动作要先慢后快

在天上东倒西歪,根本就没机会正常着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器是什么啊?

电脑模拟遥控飞行啊,炸机零成本,和实飞感觉差不多,还有很多漂亮的飞机和飞场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对模拟器的功课还没做到家,尝试修改模拟器里面的模型参数和气象条件;再就是模拟器里的初始模型是完美调 ...

天气倒是会调,就是不知道调哪些模型参数比较接近实飞,我倒觉得调控上的中点又简单又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中加个几级风就行了。
模拟器中练好定点着陆。

飞机状态好的时候倒是可以正常着陆,调了中点飞机歪来歪去的时候真着不了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天气倒是会调,就是不知道调哪些模型参数比较接近实飞,我倒觉得调控上的中点又简单又有效

这只能说明你在飞的模型本身调整有问题,耐心的好好调试很重要

网友E:
楼主有没有模拟器介绍啊!我找不到合适的模拟器!泪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天上东倒西歪,根本就没机会正常着陆啊.

说明你还没有形成条件反射。东倒西歪主要是左右平衡问题,有两个方向,一是飞机尾对着你往前飞,机翼哪边高,杆往哪边压(这个容易做到),还要提前回中。二不易做到的是当机头对着你飞时,机翼哪边低杆往哪边压,我在真机上都能自如飞行,第一次飞模型时飞机转弯后对着我飞来时,我就反映不过来了,导致炸机。所以你要在模拟器上练习好,形成了条件反射就不会炸机了,祝你早日入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有没有模拟器介绍啊!我找不到合适的模拟器!泪求了!

其实就两款,phonix和G4/5/6(Realflight6)
尽管喜欢phonix,界面豪华店。但我个人推荐G系列,这个更真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只能说明你在飞的模型本身调整有问题,耐心的好好调试很重要

唉,新手最大的困难就是飞机上天,还没来得及调整就掉下来了。
还得要老鸟帮忙调整才行。
不过装机的时候仔细点会好很多,尤其对成熟的商品机来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还没有形成条件反射。东倒西歪主要是左右平衡问题,有两个方向,一是飞机尾对着你往前飞,机翼哪边 ...

躲面反射有一点,不够成熟。况且实际飞的时候心里压力大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就两款,phonix和G4/5/6(Realflight6)
尽管喜欢phonix,界面豪华店。但我个人推荐G系列,这个更真 ...

发个链接过来呗!我不懂下载,在这先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脑模拟遥控飞行啊,炸机零成本,和实飞感觉差不多,还有很多漂亮的飞机和飞场可选.

谢谢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说明你还没有形成条件反射。东倒西歪主要是左右平衡问题,有两个方向,一是飞机尾对着你往前飞,机翼哪边 ...

大神!新手用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好?谢谢

网友:
小魔  刚练习模拟器

网友:
希望早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个链接过来呗!我不懂下载,在这先谢啦!

某宝上一大堆,20-80元不等,卖控的商家一般都有不用买多合1的其实用不上这么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大神!新手用美国手还是日本手好?谢谢

最好用美国手,以后升级飞真机,很容易,不会错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美国手,以后升级飞真机,很容易,不会错舵。

像这个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一大堆,20-80元不等,卖控的商家一般都有不用买多合1的其实用不上这么多

要买的啊?

网友:
你这个像日本手。美国手是左手油门、方向,右手升降、副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美国手,以后升级飞真机,很容易,不会错舵。

你是用那个手的呢?

,,,  你有模拟器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是用那个手的呢?

,,,  你有模拟器软件吗?

我一直是美国手,35年前就是美国手了,改不过来了。有,你上网搜一下,FMS

楼主:
一般不用买这种专门的模拟器。
都是用控(有PPM信号输出)配个USB的加密头(也叫模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一般不用买这种专门的模拟器。
都是用控(有PPM信号输出)配个USB的加密头(也叫模拟器)。

像这个,是加密头吗?》 PPM信号 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像这个,是加密头吗?》 PPM信号 是什么?

就是这个.
PPM可以理解成控的标准数据。可以用于教练线、模拟器、额外的无线高频头等场合。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
PPM可以理解成控的标准数据。可以用于教练线、模拟器、额外的无线高频头等场合。

你有没有用过这种》?

网友:
我讲的是直机,不知楼主固定翼还是直机~~~

模拟器和真机上来都要先练蛙跳的,也就是蹭地,蛙跳练好了,最基础的起飞的降落有感觉了,再谈升空后的空中姿态~~~

新手可利用大小动(如:70%的舵量)和较小的负螺距曲线起点(如:螺距曲线设置成-2度至正9度),可能的话配合练习架,降低首飞难度~~~

都有第一次的,主要是心理关,正飞特别是对头,主要是心理因素~~~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有没有用过这种》?

只用过这种

网友:
新手路过,学到了,谢谢分享

网友:
我之前用手机软件的模拟器玩的,结果入手真飞机飞起来完全感觉不一样啊,模拟器只是辅助,要想练好还是得玩真飞机。开始时不要怕炸鸡,慢慢来吧,我之前也炸鸡了一次,腿摔断了,换了新的接着来,感觉好多了

网友(2014-06-05):
遙控器的操作模式簡單明了直觀,歡迎大大們來頂貼: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1636&extra=&page=1

有給您贊的哦

网友:
必须练习好着陆动作

网友:
顶一个,争取早日上天

网友F:
练模拟器,个人认为,主要是练手上操控和飞机方向的协调!!对模型的方向操控一定要在手上形成条件反射,而不能去用脑子想!!用脑子去想好再去用手动操纵杆,肯定是炸机!模拟器的好处就是炸机成本为零!!条件反射练好了,建议立刻飞小飞机!

网友G(2014-07-31):
我的经验 多飞下难飞的飞机 多倒飞 练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