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中拖板间隙大。正常吗?

楼主(2014-04-06):
我才买的CJM250车床几天发现中拖板加息打,大概有0.2-0.3毫米的间隙,手轮刻度,有5格式空转的,正常吗?要是不正常怎么解决?请指点一下

网友:
每个拖板下面都有楔铁用起子调整

网友:
你调隙是平镶条还是斜镶条啊,

网友A:
   中拖板纵向间隙是调丝杠螺母消除回差(摇手轮刻度上的间隙),中拖板中间有一排紧挨着的3个内六角螺丝,松摇把这边两个,最外面的一个内六角不动。一边来回摇手把一边紧中间的内六角螺丝,等间隙消除了再紧紧松掉的另一个内六角螺丝(间隙好了后中间的内六角螺丝就不能动了),如果中间的内六角螺丝紧到底还是有间隙那就麻烦了。横向间隙才是调镶条。

网友:
    当然调丝杠螺母间隙还有看丝杠的磨损情况,调磨损的丝杠中间没有间隙摇到两头就紧了。自己掌握度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拖板纵向间隙是调丝杠螺母消除回差(摇手轮刻度上的间隙),中拖板中间有一排紧挨着的3个内六角螺丝, ...

我的只有中间一个螺丝啊啊?我拆掉里面有个黄铜的东西,内六螺丝直接尚在那个铜的上面

网友:
我的也是   好大间隙

网友:
   中拖板标准消间隙结构是由两个铜螺母中间加一个斜吊紧构成的,如果只有一个铜螺母就没有办法消除间隙了。

网友:
我的CJM250车床今天刚到,试了一下,小托板特别紧,请问怎么调?

网友:
T型丝杠有回差是正常的不影响使用   因为它是单向受力 什么机器都有........任何消除回差的方式都会加速丝杠磨损 不信你就试试看

网友:
回差不用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