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N6P无刷电机如何绕线啊?这2天头都大了。

楼主(2014-04-06):
前2天买了个无刷电机,还没有开始装上去就不小心把一根导线弄断了,一时来火就全部拔掉....重新自己接..
当时想的太简单了,现在问题一大堆

电机是13500KV的用在地平线 NANO CPX 上无刷电机超小电机
首先是绕线的方法,找了一张图片,不知道这种绕发适合我这个电机吗?是不是绕好以后把每一根开始和结尾的线头连接在一起作为一个导线?总共6个头接成3根导线,然后没有正负极之分?我这种理解对吗?另外我现有的是0.20MM直径的漆包线,我应该绕几圈呢?有没有方向的区别?顺时针?逆时针?

另外我看到原来的电机上面除了漆包线以为还有一根很短的皮线,红色部分,如果按照上面这种绕发,应该不会有附加的皮线的啊?

问题比较多,希望大神给予回答。不甚感激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igest&digest=1精华帖。。。看完估计有点用。。。。不行就把外壳出给我吧,,我也想学绕线

网友B:
线都按一个方向绕就行了

网友:
这电机安装位置在牛A和牛C之间。

网友C:
如果想绕成原装参数,就必须参考原厂的线经,接法
可以尝试问问卖家,手中已经拆掉的原装铜线可以用来量线经
现在能确定的只是原厂是星接的
如果不打算和原厂参数一模一样,可以参考
.27线单股6-7turn左右,星接(我绕M5用的就是这个参数)
绕出来应该可以转,但不一定和原厂参数一致了
如果不喜欢星接多出那个接头,可以试试
.2线单股11turn左右,角接(这个我只是通过理论换算得出的,自己没绕过,曾经绕过.2双线6turn,应该是绕得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forumdisplay&fid=182&filter=digest&digest=1精华帖。。。看完估 ...

我纯小白一个,看不懂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都按一个方向绕就行了

要绕几圈啊?是饶浩以后把每一条线的2根线头连接起来作为导线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想绕成原装参数,就必须参考原厂的线经,接法
可以尝试问问卖家,手中已经拆掉的原装铜线可以用来量线 ...

绕成原装参数看来是不可能了,不知道他原来是什么绕发,我手上现在只有0.20MM的线,安装你给的方法要绕11圈,好像绕不下..我试过绕9圈好像已经是极限了,不过我没有认真绕,我试试看认真绕能不能绕11圈,另外角接是什么绕法啊?能不能给个图?拜托了。

网友:
绕成2s 然后各种暴力

网友B:
你看看原来的绕几圈,然后绕一样的,接线是aB  bC  cA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原来的绕几圈,然后绕一样的,接线是aB  bC  cA

好的,我试试看绕11圈,小写字母表示END那条线对吗?
绕法就按照这个图?

网友D:
重买一个吧,就算你能绕出来,估计也不能用。以后想自己绕的话,圈数、绕向、接线等参数,在拆的时候都要记清楚。记不住的话,把拆的步骤都拍照下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看绕11圈,小写字母表示END那条线对吗?
绕法就按照这个图?

对,11圈的话KV估计在2700左右,你可以量一下定子尺寸,大概知道绕多少kv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11圈的话KV估计在2700左右,你可以量一下定子尺寸,大概知道绕多少kv多少

我定子是11MM,原来是13500KV, 应该绕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重买一个吧,就算你能绕出来,估计也不能用。以后想自己绕的话,圈数、绕向、接线等参数,在拆的时候都要记 ...

我绕好了,现在通电能转,但是转一下就停止了,然后过2秒继续转一下,这样循环,电调声音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11圈的话KV估计在2700左右,你可以量一下定子尺寸,大概知道绕多少kv多少

如果在它转动的时候用手带一下还能多转好几圈,但是一下子又停止了。是不是绕的圈数不够导致力量不够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绕好了,现在通电能转,但是转一下就停止了,然后过2秒继续转一下,这样循环,电调声音正常。

还是不要用了吧,用上去要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不要用了吧,用上去要炸机

舍不得啊,35欧元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