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机机出问题了~

楼主(2014-04-06):
澄星6050,今天玩完电池后,回家充电,刚去去玩的时候,发现无法起飞,向上推油门尾舵会转。但主桨却不行,有时只能转几下就不行了,后来看了下,发现底部的主齿轮的牙掉了一个,请问是不是这个的原因,我不敢确定 啊!

网友A:
主板、马达可能有问题,掉一个齿不是原因,之前你可能炸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马达可能有问题,掉一个齿不是原因,之前你可能炸过吧?

炸就没炸过,我都在床上面玩的,玩得很轻,在推油门时螺旋桨会上下动的啊,不关主板和马达的事把?

楼主:
不转~就是不转给我愁的~

网友:
马达正常转么

楼主:
是指机尾后面的马达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指机尾后面的马达吗?

推油门,主马达,尾马达各什么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油门,主马达,尾马达各什么现象

主马达请问怎么看?尾马达的桨会转!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主马达请问怎么看?尾马达的桨会转!

主马达通过传动齿带动大齿盘转,从而使大桨转动,你把头罩取下来,看看如果主马达转动正常,应该是齿轮问题,如果转动异常,多半就是主板或者电调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马达通过传动齿带动大齿盘转,从而使大桨转动,你把头罩取下来,看看如果主马达转动正常,应该是齿轮问 ...

现在又可以了,刚才马达不会转,现在又行了,太奇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马达通过传动齿带动大齿盘转,从而使大桨转动,你把头罩取下来,看看如果主马达转动正常,应该是齿轮问 ...

现在是时好时坏的~太奇怪了一下子可以,一下子不可以~!

网友C:
LZ好像才刚学模型,一上手就6050了。
建仪:就算机在十米高摔下来,一定要记得把油门接到最低,不然扫齿/打尾杆/折桨/烧电调电机/爆螺头

网友:
哪里的焊点接触不良了吧。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好像才刚学模型,一上手就6050了。
建仪:就算机在十米高摔下来,一定要记得把油门接到最低,不 ...

初学6通,4通玩得还不错了~只不过没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是时好时坏的~太奇怪了一下子可以,一下子不可以~!

多半坏了主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半坏了主板了……

转的时候卡卡的,下面主齿轮掉了一个牙~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转的时候卡卡的,下面主齿轮掉了一个牙~

扫了齿的话肯定是要换大齿盘的,只要马达转速正常,换个大齿盘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扫了齿的话肯定是要换大齿盘的,只要马达转速正常,换个大齿盘就行

我买个齿轮再试试,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又可以了,刚才马达不会转,现在又行了,太奇葩了~

这样的奇葩以后还会有,少一个齿肯定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