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V2自旋

楼主(2014-04-06):
本人配置FY680,NAZA-V2,好赢铂金30A,恒力4822,690KV,1238桨,今天飞行的时候发现有时候GPS状态定不住,定了一会额机头就开始往左自动转向,飞机往后飞,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的V2第一次也这样

网友A:
what?表示关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表示关注一下。。。

今天看了帖子,发现最大的可能是电机座没有水平,后来看了一下发现左侧两个确实没有搞水平,差了2.5度现在正在改进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看了帖子,发现最大的可能是电机座没有水平,后来看了一下发现左侧两个确实没有搞水平,差了2.5度现 ...

你好朋友 你是怎么测量水平的 还有怎么校准

网友B:
楼主您好!
请检查以下几项:
1.桨的平衡是否调试好。
2.电机与力臂直接的安装,垫片之类的小零件是否安装正确。
3.遥控是否有校准过。
4.遥控的微调是否都在0。
您也可以加我们技术支持QQ:2355887014,我们 会协助您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
请检查以下几项:
1.桨的平衡是否调试好。

好的,已经调整好了,但是还没有试飞,我会把试飞结果第一时间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