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轴倾转旋翼机——求问关于mwc角加速度增稳的关闭方法

楼主(2014-04-06):
最近在做一个连翼的二轴倾转旋翼,用的mwc的二轴模式,调完各种参数后可以稳定的起来了。但是在转平飞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关掉增稳功能后依然会有反馈,这对于平飞是极其不利的。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估计是得更改源代码,求大神帮忙!

全机示意 二轴+连翼

全机示意  二轴+连翼

垂起效果,基本稳定

垂起效果,基本稳定

平飞

平飞

网友A:
沙发 我觉得关了自稳的效果应该相当于KK飞控的效果

网友:
牛逼啊楼主,还是连翼型

网友B:
求个视频,

再发个调参软件图吧,
把功能全关了有效果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个视频,

再发个调参软件图吧,

主要是关掉增稳功能后,依然会有反馈,所以不敢平飞。有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个视频,

再发个调参软件图吧,

所有功能都已关掉了,但是没办法解决

网友C:
有视频吗。。。。期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我觉得关了自稳的效果应该相当于KK飞控的效果

kk也有二轴模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视频吗。。。。期待啊。。。。。。。。。。。。。。。。。

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视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kk也有二轴模式吗?

有的

网友D:
干嘛不用四轴倾转旋翼机呢?

网友:
异型飞行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完整的视频

那也等吧。真想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嘛不用四轴倾转旋翼机呢?

学校的比赛,选了一个比较有挑战性的

网友:
双连翼结构!有难度哦!

网友E:
正常通过三段开关是关不掉的。除非改代码。

MWC固定翼有一个Passthrough模式,就是角速度增稳也不参与。

网友:
好飞机啊

网友:
既然楼主都做到这个份上了,我只能给你一个思路,通过获取模式开关的值或者根据旋翼倾转的角度做一个判断,然后确定是直升机模式还是固定翼模式,这是最基础的做法。判断后如果是固定翼模式则油门通道直通两马达。你应该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常通过三段开关是关不掉的。除非改代码。

MWC固定翼有一个Passthrough模式,就是角速度增稳也不参 ...

对的,这个代码在哪儿,应该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