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进来看看 这个信号怎么处理

楼主(2014-04-06):
这事我从固浪的接收机引出的3通道信号 我想具体计算它的脉宽 用51单片机来做  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事信号

网友A:
时基没调好,波形稳不住。怎么测量脉宽和周期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基没调好,波形稳不住。怎么测量脉宽和周期呢?

该怎么调呢  请教

网友A:
你不会用着示波器吗?

网友B:
模拟示波器要注意同步信号的选择,电平及扫描范围的调节。
接收的PWM时基周期:20ms,调节脉宽一般为1ms~2ms,中位脉宽:1.5ms。

网友:
高人无处不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用着示波器吗?

不怎么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示波器要注意同步信号的选择,电平及扫描范围的调节。
接收的PWM时基周期:20ms,调节脉宽一般为1ms~2 ...

那这个示波器怎么设置呢 我测出来的这个对不对

网友A:
先拍示波器控制面板的正面清晰的写真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拍示波器控制面板的正面清晰的写真发上来

ok 我明天去实验室拍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 我明天去实验室拍

那你干吗不直接请教实验室会操作的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干吗不直接请教实验室会操作的人员?

我不是电子专业的  只能偷偷进去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是电子专业的  只能偷偷进去用

敬佩LZ的求学精神!

网友A:
楼主小兄弟:再看录像,发现你用的居然是BT3D扫频仪
选错设备了吧?!去实验室找示波器,别用扫频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小兄弟:再看录像,发现你用的居然是BT3D扫频仪
选错设备了吧?!去实验室找示波器,别用扫频 ...

纳尼  求上将同志的联系方式

网友A:
明白你需要测试脉冲宽度等数据,其实5楼已经给出你数据了。通道比例信号脉宽是1.5ms±0.5ms,即最小舵角时脉宽为1ms、中位时脉宽1.5ms、最大舵角时脉宽2.0ms,脉冲重复周期是20ms。
如果¥允许的话,可以去TB买台DSO201袖珍示波器自用,价格是¥300元左右。
我好久不上QQ了,所以不用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白你需要测试脉冲宽度等数据,其实5楼已经给出你数据了。通道比例信号脉宽是1.5ms±0.5ms,即最小舵角时 ...

主要是程序不会写 没思路 我用的51 单片机 没什么参考资料

网友A:
哦,51系列上手很快的,买套学习套件,基本1个月就掌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51系列上手很快的,买套学习套件,基本1个月就掌握了

套件有  程序也略懂 但就是对这个无从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拍示波器控制面板的正面清晰的写真发上来

终于有机会了 拍下来了 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拟示波器要注意同步信号的选择,电平及扫描范围的调节。
接收的PWM时基周期:20ms,调节脉宽一般为1ms~2 ...

请看下这个

网友A:
示波器对会用的人来说非常简单,但是对不会的人说明白有点难,我尽力吧

按照图上标注的序号
1.释放(弹出)该按钮(开关),使时基倍率为 *1(表示乘一);
2.将旋钮转到1ms位置,(这表示屏幕水平刻度每大格为1毫秒)
3.将此按钮设为“直流”
4.将“Y1”和“交替”两个按钮按下、“Y2”按钮释放
5.将旋钮转到1V位置,(这表示屏幕垂直刻度每大格为电压1伏)
6.将示波器探头接在此处(注意:看一下探头上标注比率,如果是10:1的话须将5改为0.1V,如是1:1的则5为1V)
7.将“接地”按钮按下
此时可以将探头接到信号源上了
8、9、10、11、12序号需要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8.如果看不到稳定不变的脉冲波形,那就慢慢旋转“校准”旋钮来使波形稳定不变
9.如果波形在屏幕上垂直位置不理想,可以旋转该旋钮调整
10.该旋钮用来调整脉冲波形在屏幕上的水平位置
11.12.用来选择时基的触发条件,可以先将“交替”、“极性”按钮均释放,如果看不到波形或无法稳定波形,则可以调整“电平”旋钮直到“触发灯”亮。

先就这些吧,如还有问题到时再来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对会用的人来说非常简单,但是对不会的人说明白有点难,我尽力吧

谢谢 老师 我今天就去 搞 这段时间接了个学校的项目  有关汽车的 我想做个防追尾的系统 老师呢个不能给点建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 老师 我今天就去 搞 这段时间接了个学校的项目  有关汽车的 我想做个防追尾的系统 老师呢个不能给点 ...

“防追尾”是什么概念?
追尾是指被追车的后方车辆前部碰撞,你的系统打算装在被追尾车辆上,还是后方车辆上?
如果是装在后方辆上,那应该是“防碰撞”系统。这种系统在不少品牌的车辆上已经有装备了,称为ACC(自动巡航或自适应巡航),关键核心技术就是在车辆前部装有目标障碍物侦测传感器和处理系统,发现障碍物时会控制车辆行驶速度,直至制动。你可以去网上查询相关资料

目前目标侦测传感器主要有毫米波雷达和光学图像识别两种,大部分品牌用雷达,沃尔沃用光学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防追尾”是什么概念?
追尾是指被追车的后方车辆前部碰撞,你的系统打算装在被追尾车辆上,还是后方 ...

照老师这样说 我都想装上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照老师这样说 我都想装上去

现在很普通啊,连国产车都有这系统
吉利收购了沃尔沃,所以吉利车就有这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普通啊,连国产车都有这系统
吉利收购了沃尔沃,所以吉利车就有这东西

我打算用 stm32为基础 加上温度 速度 传感器 在TFT上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普通啊,连国产车都有这系统
吉利收购了沃尔沃,所以吉利车就有这东西

刚才去了实验室  用的别的示波器 测得 老师看看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去了实验室  用的别的示波器 测得 老师看看怎么样

波形照片呢?

网友A:
Y1信号可以用DC挡

楼主:
就他了 不知道测得对不对

楼主:
引用 楼主:
就他了 不知道测得对不对

?firsttime=0

楼主:
引用 网友A:
Y1信号可以用DC挡

?firsttime=0

视频传不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Y1信号可以用DC挡

?firsttime=0”“
看看行不行

网友:
旋转“水平位移”,把脉冲调到中间

网友A:
基本正确
屏幕上一格刻度现在是1ms,你把杆调到最低,现在差不多是1格(就是脉冲宽度1ms),杆推倒最高差不多2格(2ms),杆在中间应该是1.5格(1.5m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本正确
屏幕上一格刻度现在是1ms,你把杆调到最低,现在差不多是1格(就是脉冲宽度1ms),杆推倒最高差不 ...

51 单片机是没办法测他了 只能用stm32

网友A:
测什么?你现在测的是接收机的通道信号,和单片机无关吧
单片机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什么?你现在测的是接收机的通道信号,和单片机无关吧
单片机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测

我原来打算用单片机来测这个脉宽 做一个简易调速器  输出PWM 控制直流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什么?你现在测的是接收机的通道信号,和单片机无关吧
单片机可以用逻辑分析仪测

还有个问题 问下老师 测量0-200米 有什么传感器吗

网友A:
可以啊!
用硬中断、正脉冲前缘触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 问下老师 测量0-200米 有什么传感器吗

是测距吗?
如果是移动物体,那要看物体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用硬中断、正脉冲前缘触发

额 硬中断 ? 正脉冲前缘触发  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测距吗?
如果是移动物体,那要看物体大小

就是放在一辆汽车上 这个车在行驶 然后前面有一辆车 测量这两辆车的距离 然后根据车速 计算 是否安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 硬中断 ? 正脉冲前缘触发  怎么设置?

难道你单片机也不熟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道你单片机也不熟悉吗?

51是下降沿触发中断 跳变触发 这两种 别的 书上好像没

网友A:
引用 楼主:
51是下降沿触发中断 跳变触发 这两种 别的 书上好像没

不会在前面加个反相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在前面加个反相器啊?

我试试

网友C:
这2天用 8050 三极管搭了一个让信号反向的东东。

一个8050,2个1K的电阻就好了,电阻的阻值要求不高,随便选个不要太小的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2天用 8050 三极管搭了一个让信号反向的东东。

一个8050,2个1K的电阻就好了,电阻的阻值要求不高,随 ...

我买的74ch14 这个怎么样 要不要加别的外围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