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防水电调,真的防水吗

楼主(2014-04-06):
今天刚下完雨,闲来无事,就出去玩车,在草地上玩了半个电左右,车实然不动了,刚开始以为电池无电,转为舵机还是可以动的,换了一个新电,没想到还是不动,用万用表测了新电池是满电的。晕死,这个电调不是防水的吗?怎么这样就不行啦。
车车是飞神的10短卡。这车是用好盈的防水电调。回家后拆开电调的风扇,看到电调是做了灌胶处理的,现在怀疑是图中红色圈的那三个针脚被水淋湿了导通把电调给烧坏了。这三个针脚从下到上分别是S + -.其中+ -分别接电调的散热风扇。

网友:
那个防水意思应该是防溅水而不是防泡水。。。。玩过户外的当初这上头都被坑过

网友A:
密封圈的和灌胶的两种防水方式。看你哪种了,密封圈的坑定是差点的,可以放溅水。但想像潜艇一样泡水里就没戏了。灌胶的其实是可以泡水的

网友:
我也是,这个不靠谱,我的也烧了在观望换个无刷电机和防水电调。感觉船上面的电机应该能用。

网友:
防水电调都需要单独使用704做防水,方可下水,这是基本常识吧

楼主:
晕死,之前还以为雨后去玩应该没问题,只要不去那些有积水的洼地就不怕,那里知道在足球场上的草皮地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封圈的和灌胶的两种防水方式。看你哪种了,密封圈的坑定是差点的,可以放溅水。但想像潜艇一样泡水里就没 ...

我这个电调是灌胶的,它是那种透明的,感觉很硬的那钟胶

网友:
防水也有等级的,就像防弹等级一样的,不是现在三防手机也分等级的嘛

楼主:
晕死,现在找飞神要求保修,被告知不能对个人保修,他们只对经销商的,要我找经销商。我是在二手转来的,第一手车主是淘宝上购的。现在我都不知道到底是那家淘宝店家上买的。问好盈,好盈表示要我找飞神,他们只提供电调给飞神,至于电调的售后是飞神自己做,好盈不负责。(车是2013年12月左右购自于淘宝某店家)

网友:
这个电调是45A的那个吗? 我这个就安正常跑都坏了两个了,和你的症状一样。没有在雨天玩都坏了。还好卖家发的新的来。都不敢怎么玩了。

楼主:
是的,就是那个45A的电调,原来是这个电调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
哦哦。谢谢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