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铣床一个小小小问题,,,,急急急急急急急急

楼主(2014-04-06):
铣床丝杆选择好后刻度轮怎么选择,是随意安装还是对应丝杆型号选择,查了好多地方没找到解释的,特此来求助 ,谢谢。。。。。。。。。。。。。。。。

网友A:
等着看答案

网友:
肯定是根据丝杠配的

网友B:
要被整除配对,导程4的丝杆,买40,80,100,120等,导程3的买60,90,120,150等
比如导程4买100,每格就是4/100=0.04mm
导程3的买120,每格3/120=0.025mm

网友B:
若是导程3买的80则是:3/80=0.0375,小数过多不好计算,精密的一般都是3位小数够了

楼主:
奥 原来如此 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