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gps 姿态自稳模式飞行漂移问题

楼主(2014-04-06):
姿态自稳定模式  调整到稳定悬停之后   过1-3秒就以每秒大概0.5-1.5米的速度随机方向移动  这种姿态模式算是稳定了吧?  如果不断修正的话可以控制在一平米之内悬停

楼主:
难道大家都飞GPS模式   没人用姿态模式了吗

网友:
遥控器微调,再不行用牙签插飞控底部顶起来。

网友:
这情况属姿态模式正常现象,因为没有GPS定点。

网友A:
姿态模式下无GPS信号参与飞控只有自稳,没有定点作用的。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姿态模式下无GPS信号参与飞控只有自稳,没有定点作用的。楼主用的什么飞控?

只要把但凡说姿态模式的都是DJI的飞控。
APM的定高模式就对应DJI的姿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