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海狼1:144的体积

楼主(2014-04-06):
  海狼1:144,做潜艇没有经验,忘了测船壳的V排,没组装前的零件不能保证不漏,组装一半后更不能沾水,没法用排水法测体积,其他方法也不会(翻帖子看过有高手用正投影法算),改过海狼的高手们帮帮忙给个参数吧,不用太精确,谢谢了

网友A:
我做潜艇压根就没算过抽排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潜艇压根就没算过抽排水的

感谢高手帮顶,但是估计你也看了我做的那个垃圾艇了,下潜装置是两个竖直方向螺旋桨,拉力有限,按之前的那艘报废艇的制作经验是把自重配到基本悬浮,再驱动螺旋桨把它拽下水,所以算浮力很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高手帮顶,但是估计你也看了我做的那个垃圾艇了,下潜装置是两个竖直方向螺旋桨,拉力有限,按之前的 ...

不用去算什么的,你把你的全部设备过一下磅  看看多重并且记住重量A,然后把电子设备全部拿走,在艇里跟重量A的石头或者沙子   看潜艇沉不沉   按照你的方案,估计直接沉下去了。

网友:
我建议你做一个好点的密封舱吧。。潜艇这活是急不来的。如果你打算话一两个月就想做一条潜艇是很容易,但是做好一条潜艇一两个月是不可能的。也许你资金上比较困难,也不一定说要马上全部投入进去,你可以这个月买遥控   下个月买电调   或者多去看看二手地摊,当然我个人是不推荐二手的,我以前就吃过一次二手的亏,后来果断放弃二手货了,宁愿多花几百也不要便宜几十,当然我不是黑二手,交易有风险,二手须谨慎。

网友:
现在是基本上没有做潜艇的欲望了,妈的做了一年,,一不当心,,就容易烂尾。。。。

网友:
我手上的是4斤左右,这不确定,取决你密封舱得到大小

楼主:
已找到另外的解决办法,谢谢上面朋友帮顶,

网友:
能放下最大的圆柱形密封舱的体积是75*830mm

网友B:
这太容易算了,是3.12kg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太容易算了,是3.12kg

感谢帮顶